[航模] FUS一体AiO维修

楼主(2024-12-18):
炸机吧,FD6288,MOS管己换。装机简测

,图传那简单的飞根线打绿油

网友:
没看出这是什么机吧,只认识STM32单片机芯片

网友:
这技术太高深了,都没接触过。

网友:
修好继续玩

网友:
电流大,板子小,散热条件不好,换大功率管子

网友A:
是无人机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人机的飞控?

穿越机一体A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