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来一个天宇T21L 用户调查,看看有多少弟兄买了这个表,里边有多少问题的

楼主(2024-12-18):
我看了不会修大神的帖子买了一个,54大洋,发现关闭自动关机功能和说明书不一样

顺便说一句,说明书上600欧的通断是错的,和这个不一样不算功能问题

不会修说他57买的,没看到有比他买的贵的,估计这批不差钱的都没出来说话

有一个预感,拼多多上买的便宜的大概率会出现问题,厂家把这些有问题的放在这里低价出售,官方高价的很可能没有硬伤,反正换成我的话是一定会这么干的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4 项 ), 共有 148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54元够便宜的,要是早有这活动就好了,前段时间我的老表坏了,那时正需要,现在手里有了,唉,运气,缘分如此。

网友B:
高低贵贱都是他。

话说有没有可能,便宜的是假货?

网友:
多多上58-9买的,目前尚正常没有发现问题
电阻测量是真快啊,小数点噌噌的蹦

网友:
我是不会买。。。手里的垃圾表够用了

网友:
之前买了73大洋的众仪102L了

网友C:
楼主再买个贵的试一试,看看能否合您心意

网友:
不买,手里有两块了,要那么多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买个贵的试一试,看看能否合您心意

我看着这玩意改锂电方便,还是自己折腾个锂电版的当炮灰表吧

再给它做对小表笔,就可以拿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贵贱都是他。

话说有没有可能,便宜的是假货?

假货不至于,这玩意还不值得造假

就是看问题各种各样的,也许厂家是把有问题但不致命的扔给便宜渠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元够便宜的,要是早有这活动就好了,前段时间我的老表坏了,那时正需要,现在手里有了,唉,运气,缘分如 ...

小号的表我这段时间买了仨………………

网友:
手里有两块黄皮,暂无购买其他表的欲望。

网友: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当时要找一个能测电感和大电容的便宜万用表,先看到了102L,然后发现同样功能的T21L居然还便宜15,果断收藏等券时找的帖子
到手后满意又领券(更便宜)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号的表我这段时间买了仨………………

多了占地方,没空间存放呀。

网友:
几十块钱的别太当回事了,挑选AB品也是需要成本的,低端便宜货品控参差很正常,运气不好就会买到别人退的产品。

网友:
这表示不错,可惜颜值不行,没有下手的打算。

网友:
等优利德同方案出了再买,对天宇的转盘没有信心

网友:
我的也是摄氏度还有ncv显示暗淡,联系拼多多直接跳出来退10块,现在36.5到手了,话说单位也无所谓了,还是10块钱实在。

网友:
我也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低贵贱都是他。

话说有没有可能,便宜的是假货?

有没有可能高价那个就是钓鱼找棒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