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准备淘个二手果子机用用,哪款合适?

楼主(2024-12-18):
某为系统是越来越恶心,想淘个果子,

13PM 4K左右,
14P,4.5K左右
14PM,5.5K左右
95新,电池应该在85%,满电的差不多要+500,

另外请教下,所谓的资源机/权益机(1978机)能不能碰??????????

16新机国补6K,但据说果子家要和百度合作装进去百度的AI,某度这垃圾公司你们懂的,所以不考虑,至少不考虑国行的16,15新机本地找不到,如果找得到的话国补应该在5.5K,

不怎么玩游戏,也就休息时刷个B站什么的,该选择哪款?

补充内容 (2025-1-2 15:18):
已入15P,用着不错,就是国区的游戏APP广告太多了,好在不怎么玩游戏。

网友A:
某为的系统还不成熟,这几年更加没有什么性价比的机子,果子机从来没有考虑过,淘个二手的以前的型号吧某为mate40就不错,不过不能升级到新系统。

网友B:
你这倒戈有点强烈啊。

你是怕跑分太高一下子不习惯么?

安卓阵营跑分最低的就是华为了,其他安卓跑分遥遥领先于苹果。

个人建议13PM即可,其实这2年提升并不大,或者说13也够用了。

网友C:
果子的电池等配件加密了,只能用原厂死贵,真没觉得有什么好的,华为的广告是最多的,小米都比华为轻爽多了,据说努比亚,魅族,一加的广告最少。

网友:
10XP你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果子的电池等配件加密了,只能用原厂死贵,真没觉得有什么好的,华为的广告是最多的,小米都比华为轻爽多了 ...

小米3之后再不买小米了!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子的电池等配件加密了,只能用原厂死贵,真没觉得有什么好的,华为的广告是最多的,小米都比华为轻爽多了 ...

是的,家里几部全是华为,系统恶心的要死,各种广告垃圾塞里面,还不给删,还好我把自己用的这部自动升级干掉了,否则时时刻刻要你升级,不管你同不同意,先把系统下载下来,,,,真TMD受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3之后再不买小米了!太垃圾了

米家的不考虑,当年有次修机子,对面米家排队最长。。。。

另两家的机子用过几天,系统是各种不习惯。也不考虑,

只能考虑果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倒戈有点强烈啊。

你是怕跑分太高一下子不习惯么?

跑分?跑那玩意干啥?

目前在13PM和14P之间犹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为的系统还不成熟,这几年更加没有什么性价比的机子,果子机从来没有考虑过,淘个二手的以前的型号吧某为 ...

嗯,价格倒是一年比一年高。但二手为的机子也不想用,不管是现在系统还是以前的,都恶心人。。。。

网友E:
果子的手机闭着眼睛用,13~15都可以,看你钱包下单。

网友:
为啥果子机这么多年运行还那么流畅,除了信号其它都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家里几部全是华为,系统恶心的要死,各种广告垃圾塞里面,还不给删,还好我把自己用的这部自动升级 ...

说实在的,我用的是荣耀X10,鸿蒙3.0的系统,还是很好用的,广告可以在设置 里关掉,还是比较清爽的

网友:
我要是楼主这用途,随便一台手机,再买个苹果小尺寸ipad

网友F:
资源机有风险,展示机或者监管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分?跑那玩意干啥?

目前在13PM和14P之间犹疑

13和14之间就差个灵动岛吧,其他差不多么,我13pro用了两年多了,昨天刚换电芯,两百不到,原装的要八九百

网友G:
13目前的价格不错,要么15直接换type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子的手机闭着眼睛用,13~15都可以,看你钱包下单。

整了个15P零售版,还有2个月质保,电池95,全原,确实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目前的价格不错,要么15直接换typec接口

13PM是真便宜,不到4K,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源机有风险,展示机或者监管啥的

新手,资源机和权益机,不敢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