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充不进电,如何修复

楼主(2024-12-18):
18650电池充不进电,如何修复,用5V的充电器接线,直接连接正负有,充了几分钟,取下电池,用万用表测电压,电压数字不停的降,电压从3点几福很快就降到1V以下,这样的电池可以修复吗,放入18650充电器里,灯不红,不充电

网友A:
可以修复,直接扔给垃圾桶帮你修复

网友:
普通18650没有修复的价值,直接扔了就是

网友:
好像18650很便宜的喔
瞎充呲呲往外喷液体,是要弄瞎眼的喔

网友:
扔垃圾桶,找个靠谱的店重新买一节吧。

网友:
用5V的充电器直接充几分钟,然后再用充电器充,如果充不上,那就可以扔了。。谢谢分享

网友:
内阻太大存不了电了,垃圾桶是最好的修复

网友:
不用修直接扔了。我有三百多节都不知用在那儿好

网友:
锂电池坏了没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直接扔给垃圾桶帮你修复

+1,好有道理的样子...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已经报废了,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市场上的18650良莠不齐,质量寿命差异大,这种现象基本宣布锂电池报废。

网友:
'电压数字不停的降‘’,此时此刻快速放入以前那个高达傻充试试,若充满,过一两天再测一下试试,本人曾经10元买过20枚这样的,最终将将就就,赖赖巴巴,凑凑合合修起来不到10枚。搞的带电筒外出还要多带1枚出去防止没有电,竟受罪。

网友(2025-02-19):
要看是不是因为安全阀弹起引发,用牙签点下去就可以了,但有问题的东西最好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