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7420大容量电池,21700版

楼主(2024-12-18):
用的两节三星50s,容量倍增,没有保护板和插脚,淘宝上找了好几种,总算有合适的做出来了,充电电流能到2a,很不错了

楼主:
和原电池对比,直接手机充电器充电就行,支持15w充电

网友A:
很不错,有成品吗?
外壳能否用PA12材料打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有成品吗?
外壳能否用PA12材料打印么

a1mini的打印机,只有petg的,打印了十几个版本,最后这个版本卡扣什么的比较合适,目前成品做了一个,用三星50s的电池,机器转速1050左右

网友B:
现在3D打印质量怎么样?我见过的3D打印强度都不够,还需要有作图能力,门槛较高,我个人还是喜欢PVC,可塑性强,耐冲击。
7420价格还是比较让人心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3D打印质量怎么样?我见过的3D打印强度都不够,还需要有作图能力,门槛较高,我个人还是喜欢PVC,可塑 ...

还好吧,有好的耗材结构强度还是很好的,普通的petg只要不摔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牛逼了

网友B:
7420可以直接供电正负极的吧,那你电池那么多个插脚是不是浪费了,就2串电池,要啥保护板,搞个8.4充电板,带均衡的那种,把充电板放在凸起的台阶上,厚度估计能能省下来10mm以上。

网友:
有随心所欲的能力,真佩服,还是要相信民间出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20可以直接供电正负极的吧,那你电池那么多个插脚是不是浪费了,就2串电池,要啥保护板,搞个8.4充电板, ...

7420有检测脚位的,要想不改动电批,只能搞这个多插脚

网友:
三星50S在哪儿买的?可以否告知,我去看看,这个电池可不可以替代点焊机用的动力电池,原电池是聚合物的动力电池,单个的,我想买两个这种电池,容量就很大了,点焊有力。

网友:
可以出成品了,肯定有人买。

网友:
看着做点焊机电源不错

网友C:
楼主可否分享下图纸

楼主(2025-01-24):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分享下图纸

https://makerworld.com/zh/models/1031577#profileId-1014469图纸已经分享到makerworld了 有需要的可以去下载,不要忘记给个好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分享下图纸

https://makerworld.com.cn/zh/models/870971#profileId-862969
前面的地址弄到国际版上了 这个是中国区的 拓竹官网上的

网友(2025-03-06):
这么好电池,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