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输电线上的圆球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12-18):
RT

临近的另一条却没有

网友:
航空警示球,防止飞机撞上线

网友:
航空警示球

网友:
球用没有,哈哈

网友:
上面那两条是避雷线,接大地。

网友:
顺便百度了下,感觉你应该去问度娘
一、铁塔避雷线挂球的作用
铁塔避雷线上挂有多个金属球,这些球形状酷似高尔夫球,但它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避雷线挂的球主要三种作用:

第一,避雷线挂的球可以导引雷电电流。当雷电降临到铁塔附近时,会让避雷器引爆区的杆塔和地线产生一个电流,而挂在避雷线上的小球会主导这个电流,使雷电电流沿着避雷线流向地面,从而减少了因为雷电穿越电器设备而造成的损失。

第二,避雷线挂的球可以增加避雷器的防雷效果。在雷电降临时,避雷线上挂着的球和避雷器构成了一个电场,能够吸引并集中到球上的电荷,从而使避雷器的防雷效果更加显著。

第三,避雷线挂的球还可以提高铁塔本身的防雷能力。铁塔和避雷线上挂球的组成部分形成一个整体,有助于将雷电电流引导到地面,减少被雷击的风险。

二、铁塔避雷线挂球的具体分布
通常情况下,在每一根直线避雷器的上方,都会有一个小球悬挂在避雷线上;直线避雷器数目多的地方,悬挂的球会更多一些。此外还有的铁塔上每个避雷装置会挂一个球,这些小球构成了一道有力的防雷屏障,降低了铁塔遭遇雷击的风险。

三、铁塔挂球的大小和数量
铁塔避雷线上的小球大小不一,通常直径在50到70毫米之间,由于其表面光滑且光亮,并被涂覆了一层反光涂层,因此更容易被雷电注意到。小球的数量和防雷效果也有关,如果数量少或分布不均匀,那么相比有很多小球的铁塔,它被雷击的风险就更大。

总之,在铁塔上挂球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避雷线挂球的具体分布和大小数量等因素,以确保其在地面和铁塔本身都能扮演好防雷的角色。铁塔的防雷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铁塔避雷线上挂的球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网友A:
楼上的度娘回答是真绝了:由于其表面光滑且光亮,并被涂覆了一层反光涂层,因此更容易被雷电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度娘回答是真绝了:由于其表面光滑且光亮,并被涂覆了一层反光涂层,因此更容易被雷电注意到 ...

AI会根据你的问题现场给你编一个答案

网友:
原来是防雷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度娘回答是真绝了:由于其表面光滑且光亮,并被涂覆了一层反光涂层,因此更容易被雷电注意到 ...

刷帖机现在都上AI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有两根线挂着小球球

网友:
6楼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