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夫KF-3115 拆解

楼主(2024-12-18):
用了几年了,通电发热但是 风扇不转了

拆 拆 拆

尾部的盖板 撬下

电路很简单,高低档用一个二极管切换

线断了,重新焊接,OK

网友A:
本来可以换新无刷高速电吹风的,结果被你修好了

GDP怎么上得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可以换新无刷高速电吹风的,结果被你修好了

GDP怎么上得去啊 ...

惭愧惭愧 拖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

网友B:
这个品牌还没用过,用过一个松下的,用了15年的电吹风,公司年会上抽奖得的

网友:
都是这个格局

网友:
还以为是《机器猫》里的 康夫 呢

网友:
楼主要好好认错,影响GDP是很严重的。

网友:
居然修好了,太羡慕了

网友:
不错哇,修好了,省得花钱买新的了。

网友: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厂家、商家啊

网友:
故障就是这样简单

网友:
康夫电吹风做工不错

网友:
知道了吧,玩数码的要买个新货有巨难

网友:
又省了一笔巨款

网友:
康夫电吹风非常耐用,基本上可以8年起步

网友:
电吹风还以为是什么

网友:
修好至少可以再战三年了

网友:
看似很简单,实者一点都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还没用过,用过一个松下的,用了15年的电吹风,公司年会上抽奖得的 ...

这个品牌属于理发店的标配

网友:
这款功率太低了,还是得2200W那款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