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拆除红外滤光片后的相机成像结果

楼主(2024-12-18):
这是一台被人为拆除红光不可见光滤光片后的相机,大家来看看没有滤光片的融合红外不可见光的全光相机拍照结果
先看完整样张,这是不同白平衡下拍照的

来看对比

被拆滤光片的相机

这是后切的,想装到镜头外面的红外不可见光滤光片,效果不好,原装镜片才行。

感谢观看,结束
END

网友:
可以透视吗?

网友:
说明看不到并不是不存在,只是人的眼睛看不到罢了

网友:
这麽折腾拍特效不错啊,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红外滤光片去掉,还要加装一个红外滤镜、这个红外滤镜跟红外滤光片作用是相反的、红外滤镜的作用是吸收过滤掉可见光、通过红外光、这样你就得到一台红外相机了。

网友A:
给镜头加一个可见光截止滤镜,只让红外通过,可以拍摄梦幻的照片

网友: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色盲视角?

楼主:
猴哥的眼睛才能透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镜头加一个可见光截止滤镜,只让红外通过,可以拍摄梦幻的照片

是的,可是,我手里还没有合适的镜片,装一个只通过红外的见光截止滤镜就行,网上有卖,试过,不太合适

网友B:
论坛还有把CMOS传感器上的拜耳滤镜刮除的帖子呢,那成像质量立马提高了,只不过变黑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还有把CMOS传感器上的拜耳滤镜刮除的帖子呢,那成像质量立马提高了,只不过变黑白了 ...

哇,那个我不会,我拆到这个都已经是翻车了,镜片被拆碎了,没法还原回去了

网友:
意思就是拆除红外滤光片后成像全部是红色了?就是说我们眼睛欺骗了自己

网友C:
别忽略了镜头材料的巨大影响,热成像都用锗镜,红外线普通玻璃穿透性很差,激光一般用红宝石、氟化钙和掺钕钇铝石榴石晶体做镜头

网友D:
这个,我已经玩过了,用的机身是GF3
有兴趣看看的话请移步这里
坎坷的道路——红外摄影折腾记

红外玩鱼眼的很少,我没见过别人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那个我不会,我拆到这个都已经是翻车了,镜片被拆碎了,没法还原回去了 ...

这个镜片解焊就行了啊,怎么会拆碎?

那块蓝色玻璃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忽略了镜头材料的巨大影响,热成像都用锗镜,红外线普通玻璃穿透性很差,激光一般用红宝石、氟化钙和掺钕 ...

哇,那么复杂,我真玩不起,
我也听说过,镜头对红外接收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镜片解焊就行了啊,怎么会拆碎?

那块蓝色玻璃哪去了?

这个一言难尽,很多句话都说不完,简单说就是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已经玩过了,用的机身是GF3
有兴趣看看的话请移步这里
坎坷的道路——红外摄影折腾记

你这个是成功了啊,真漂亮,非常漂亮,你这个搞下来,耗费多少啊,我这个搞成这样,还能玩下去吗?是翻车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成功了啊,真漂亮,非常漂亮,你这个搞下来,耗费多少啊,我这个搞成这样,还能玩下去吗?是翻车 ...

你也干脆学我,用27的圈圈装25mm直径的2mm厚度小片片,然后就可以愉快的换镜片玩了。

这里装这么一个圈圈

几十块钱就可以配齐一套镜片

这个图上,对应缺的那个镜片就是装到机子上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成功了啊,真漂亮,非常漂亮,你这个搞下来,耗费多少啊,我这个搞成这样,还能玩下去吗?是翻车 ...

移步看看乌鸡摄影论坛的那个帖子吧,那上边信息比较多

关于玩摄影的东西我在这只发过微距设备那个,别的都在乌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