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18年拆的三星有线耳机6年之后重新焕发

楼主(2024-12-18):
18年拆的三星有线耳机6年之后重新焕发

这货是盖子兔应该是第一代note机配的耳机,是有线入耳式,而且按键有加减功能。
因为外皮出油老化粉碎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拆了留控制板和耳机单元。
这几个金灿灿的锅片帽就说明用料还行。

其内部单元的焊点,圆润饱满。

最近跑单发现耳机都有个通病,风噪声大,以前用mw600的索爱蓝牙就没有这个毛病,只能说咳咳。。
翻出库存,耳机单元外壳镀层惨不忍睹。

准备舍身奉献的耳机控制板。

研究了一下接线。

开接,配合助焊膏,焊的杠杠的。

焊好之后的耳机坨坨。

以前习惯带左耳,所以一边耳机单元外壳黄,一边正常白色。

就是单元的防耳屎网失踪了,干脆全挑掉。

试听了一下,发现这耳塞头貌似不配合了,把玩了会就丢角落吃灰了。

单元的音质是不错,但是。。总觉得缺了点啥。

网友:
这耳机不错,我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三星NOTE平板原配。但是你这个怎么掉漆了?那一圈电镀亮银色

网友:
焊点好饱满

网友:
据说有AKG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款

网友:
还能用的啊

网友:
内部做工不错,就是外皮老化

网友:
我大牛一代也是这个耳机,不过耳机老早玩坏扔了,手机还在,就是充电接口接触不好了,只能扣电池用万能充充电。

网友:
话说我也有这个耳塞,不过不带线控,但是音质的确还蛮能打的。。。

网友:
缺了低音震撼感

网友:
有一个  很古老的三星手机耳机【当年的旗舰机上的附件】      接口是  一个很长的扁口    大概有  30针脚吧

耳机和麦 都很好  就是接口有点   不知道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
我有个小米的也是,线皮都没了,音质不错,一直没换线

网友:
修起来还是一付好耳机,缺啥,缺一只好mP3。

网友:
可以不用必须修好

网友:
这种小PCB板用台钳固定焊接很稳定的。

网友:
总觉得缺了点啥 ?   换线可能音质变差。

网友:
原来原厂真有这款入耳式,摊上见过2次,有次1元,但没了软胶,没买,后来2元买了个完整的,音质有点失望、很轻,不如是否因为英规美规之故。不如 非入耳式的。很不喜欢入耳式,戴着太闷,涨着耳朵还有耳鸣感

网友:
没事瞎折腾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