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在TB金士顿旗舰店购的64G TF卡简测,跑圈竟然不过?

楼主(2024-12-18):
TB金士顿旗舰店购的64G TF卡简测

因时间太长,只写入12G给暂停了

有6个文件

然后效验提示1382MB数据损坏,第二次效验提示847MB数据损坏,第三次效验提示1792MB数据损坏,第四次(删除一个HUT00006.BIN后)效验提示1615MB数据损坏。首次使用urwtest_v18这个测试软件,搞不懂哦!

经坛友们的提示,下午又找了个读卡器(绿色那个,主控CMB4080。上面那个主控CMB4082,使用有十年了,主要是读取索尼相机的记忆棒,帖子里的照片就是)测试正常了。

---------------------------------------------------------------------------------------------------------------------------------------------------------------------------------------------------------------------------------------
12月20日,今天抽时间对全盘做测试也正常

网友A:
性价比最高的还是铠侠蓝卡,才22左右,写入速度秒杀这个金士顿。

网友:
金士顿假货数量全行业第一。
其次是三星。

网友B:
USB2.0的读卡器吧,太慢了,配一个USB3.0的吧,还有通不过全盘校验就有问题,我前前后后买了有20几个TF卡,全都能过全盘校验

网友C:
换USB3.0的读卡器,全盘做一次urwtest看看,如果还有校验错误,就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2.0的读卡器吧,太慢了,配一个USB3.0的吧,还有通不过全盘校验就有问题,我前前后后买了有20几个TF卡, ...

+1,要就是操作没对,要就是卡有问题...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我觉得也是读卡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最高的还是铠侠蓝卡,才22左右,写入速度秒杀这个金士顿。

+1,我也买过,但铠侠这个蓝卡是5年质保,我买的大多数都是雷克沙蓝黑卡和闪迪红灰卡,这两家都是10年质保

网友:
读卡器质量不好速度也慢

楼主:
是在官方旗舰店购入的

网友:
感觉像是你读卡器有问题,换一个好点的读卡器试试

网友:
要经常使用,越用越好用,放一段时间就会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USB3.0的读卡器,全盘做一次urwtest看看,如果还有校验错误,就退货吧。

暂时不具备条件测试,退货运费占1/3卡款(没购运费险)了。待实际使用观察吧

网友:
金士顿现在也就是pdd品质

网友:
这卡的速度怎么这么慢,跑圈也不过,也许是假卡。

网友:
这跑圈都过不了,不会用的是送的读卡器吧。。。

网友:
我现在一般买三星的以前买闪迪比较多。

网友:
这个质量也太差了吧。。。不过看包装不像是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