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修袖珍取暖器

楼主(2024-12-18):
买了个好几个取暖器,都坏了。没办法,只好打算自己修了。
  高手们,我现在只有常见的螺丝刀。都还要买哪些工具?专门买个压线钳?

网友A:
用尖嘴钳慢慢压一下就好了,当然专业压钳更好

网友:
这种我都是尖嘴钳弄开重新再压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尖嘴钳慢慢压一下就好了,当然专业压钳更好

关键是这个压片不够用的

网友B:
高温氧化,接触不好。。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会出现弹性下降的情况,用钳子压一下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氧化,接触不好。。

想用焊锡焊,又怕适应过程中温度高了焊锡会掉下来

网友:
先压紧,然后上焊锡,再用黄腊管或者玻璃纤维管包住,就可以了;电流大,难免会像火烧过一样,多买几个,下次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焊锡焊,又怕适应过程中温度高了焊锡会掉下来

不会,锡得300度,这线材位置过60度的可能性都很小,锡焊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压片不够用的

这个东西叫插簧,有好几种规格,对应插片的宽度的

网友:
sn-48b  压插簧,建议买线切割钳口的,铸造钳口靠谱的少

网友:
买个可控硅调压器大至调到180~200v

网友:
多买几个压簧尖嘴钳练练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