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9205保险烧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4-12-18):
有一块胜利VC9205,200ma档测不了电流,可能保险烧了,拆开看看,确实保险烧了

外观

打开后盖

几个集成块
主控7106,方便铲牛屎

14011

74H14D

062

M7

取出电路板

拨盘

后盖蜂鸣器

谢谢观看!

网友A:
轴承都磨出浆了。是使用过度还是材料做工差?转盘簧片安装位置可以打下记号

网友B:
这样小蛮腰的设计,也挺好看的,做工不错

网友C:
看着是没有买新保险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都磨出浆了。是使用过度还是材料做工差?转盘簧片安装位置可以打下记号 ...

用的很少,可能做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小蛮腰的设计,也挺好看的,做工不错

外观看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没有买新保险换上?

买了,还没有到货

网友:
外观设计的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比VC890D更低端

网友:
看着楼主还是很爱惜的,,

网友:
换上会不会再烧

网友:
电路板还镀金了

网友:
不是特种保险,我只同A数的换上就好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轴承都磨出浆了。是使用过度还是材料做工差?转盘簧片安装位置可以打下记号 ...

哪有轴承?还有,拍了照片不比做记号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有轴承?还有,拍了照片不比做记号方便快捷?

那些粉粉啊。

网友:
看样子是低端的

网友:
哦,看起来应该是电路板的孔洞与塑料轴摩擦的碎屑

网友:
比炮灰表强一点点

网友:
看着不错,标识了元件参数

网友:
把玻璃的保险丝都换成陶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