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水晶头,压网线头,为什么后端压外皮那里压不紧?

楼主(2024-12-18):
压过很多,看别人压的,也压不紧,

外皮线和水晶头的结合处

网友:
买好点的线,线径粗...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都买屏蔽头了,线不买好一些的
上屏蔽线吧,肯定压得紧

网友:
线细了 要不皮不要剥太多

网友:
铜芯太细了, 或者是铜包铝线吧, 撑不起线皮.
买些质量好的无氧铜线应该就比较紧了.

网友:
线径太细的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经常是把前面剥掉的外皮剪成与水晶头内孔一样宽,横着放在后端对应位置再压紧水晶头。

网友:
水晶头的外皮扣就只有那么点余量,含皮的网线尺寸影响紧度。
我看到的大都是水晶头外皮扣脱落,塑料件太脆导致。

网友:
线好点,水晶头不要太垃圾

网友:
垃圾水晶头,不符合国标的线

网友:
头,线,刀,只要有一个不行,就不行。

网友:
凑活用的了 还得换钳子换线 换水晶头哪个不合适都压不结实

网友:
只要不会投落就可以把

网友:
正规线标准头好钳子合适的留线长度就能压紧了

网友:
质量是真不行

网友:
水晶头不要太好,钳子不要太烂,水晶头铜片粗了钳子不好就压不好,工程总结的经验啊。

网友:
也能用,问题不大

网友:
不压线皮也能用

网友:
我也喜欢压到一点外皮.买的都是标准线.质量还行  海康或者tp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