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路由与企业路由的区别一

楼主(2024-12-18):
家用路由 我们有TP  DLINK 腾达 小米 华为等品牌都会出家用型号
企业路由的品牌以上型号也是有的,但我们说一说其中最有区别之是其中的VPN通信通道,常用形态是公司为VPN主控端,员工在外用VPN客户瑞连接,便可进入公司而形成局域网

网友:
很明显的区别是否有内网pppoe功能

网友:
VPN、流管那些都是附加功能,本质上是稳定、负载量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企业路由器基本都是铁壳,不就是图散热好嘛

网友:
只使用过家用的,没有什么感觉

网友:
很多啊,企业用的多注重安全和稳定

网友A:
企业级家用版和家用的,没多大区别!!!!!

网友:
感觉侧重点不一样,一个多局网络

网友:
没有公网IP,做不了服务端,什么vpn都是闲的

网友:
家用的、企业级的都用过,对一般家庭用户来说,没什么大的差别,企业级因为是金属外壳,夏天散热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家用版和家用的,没多大区别!!!!!

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稳定性,企业级的更看重设备的稳定性能;二个就是路由器的并发线程路,其实就是带机数量,企业级的并发线程数量要远远大于家用的。当然了,我们做为用户正常使用,往往是感觉不到这些区别的。

网友:
是的,企业级必须有VPN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功能多,很多都是铁壳

网友:
企业级的功耗大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比家用的功能多。

网友:
上行会话数处理能力更好,小企业会有更明显的作用,家里用个企业路由器DHCP功能稳定性更好。尽量搞个公网ip比升级企业路由器意义更大

网友:
以前硬件,现在硬件性能过剩最大区别是软件。

网友:
家用:塑料外壳,耗电低,带载能力弱,穿墙能力强,稳定性差,售后服务看品牌,一般固件提供的不及时。
企业:铁外壳,耗电高,带载能力强可带几百台,稳定性强,为求稳定穿墙能力相对来说弱,售后服务好固件易获得。

家里现在用着:磊科NR286-GE (商用)和网件(家用)两种路由器。

网友:
区别实际上就是 RAM的大小和稳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区别。软件不同是可以通过刷机改变的

网友:
稳定性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