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汉储B20硬盘不识盘,联芸主控芯片MAS1102-B1C

楼主(2024-12-18):
固特硬盘联芸主控芯片MAS1102-B1C不识盘求同行指点,闪存颗粒不知道什么厂家

网友:
只能开卡了

网友:
这货贴纸标“M.2 2280 SATA 6Gb/s”,显示高级还是高大上

网友:
下载MAS1102软件  读取闪存ID 再通过ID查型号

网友:
这货的闪存是QLC?

网友:
看一眼flashid

网友A:
用mas的Flash ID把闪存的ID读出来,再看看Mas有没有对应的包,没有的话就可以先放一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s的Flash ID把闪存的ID读出来,再看看Mas有没有对应的包,没有的话就可以先放一放了 ...

识别错误

网友B:
装下转接卡的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下转接卡的驱动试试

还是识别不了求flashid工具

网友:
首先,RTL9210的桥不能用来开卡

网友:
主控有问题,应该是重新量产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