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一边充电,一边听歌,会有杂音,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4-12-18):
是不是电源纹波大,会导致充电时有杂音?

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要用充电宝边冲边听。换蓝牙试试。

网友:
应该是充电器干扰。

网友A:
充电器,充电电路的脉冲干扰,电源搞滤波器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是和电源有关的影响,稍微有点复杂

网友B:
换用原装充电器试试,杂牌的波纹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充电电路的脉冲干扰,电源搞滤波器看看

给小米充电头加滤波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用原装充电器试试,杂牌的波纹比较大

波纹会干扰音频输出么?

网友:
充电器有干扰吧,我有个充电头充电时,手机触摸都要紊乱,直接扔了。

网友:
有可能充电口虚连了

网友C:
啥手机也没说,是typec共用还是单独3.5音频口也没提。。。。。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小米充电头加滤波器么

原来是小米,那不奇怪了,我不会再买小米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手机也没说,是typec共用还是单独3.5音频口也没提。。。。。真。。。。

是3.5口出来的信号

网友:
充电有杂音不是很正常么?还有的厂商的音砖产品开蓝牙有杂音,开wifi居然也有杂音。

网友:
对于手机充电来说,有充电头的电源纹波与手机内部降压充电的纹波两种可能性。换掉有问题的就能解决。

前几年玩USB外置声卡时,用USB充电头给声卡供电,那时的充电头都是A口的,有一次发现声卡有背景杂音,本来还以为是声卡问题还是连接线路问题,最后试到电源,由小米四口充电头改用小米二口充电头,杂音就没有了,又试了苹果10W充电头,也没有杂音。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