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做555电机调速

楼主(2024-12-18):
家里老大最近学做手工皂,开始用打蛋器手持搅拌,结果一搅拌就是2小时,累死人,关键还让我帮忙搅,晕了,为了自己偷懒,决定做一个电动的

材料直接在单位找,电机减速机用了一个报废的博世手电钻,力量大,搅拌杆拆卸方便,本来电钻有调试器,结果我改成电位器调整转速,不知咋搞的,开始可以用,突然坏了,结果已检查,上面的集成块坏了,晕死,只好用经典的555调速电路做一个,电路挺简单,第一个做出来效果就很好,但在后来装上去试验,不知怎么回事,555反复烧坏,后来发现是我给控制加电源开关导致,我加开关只加了控制电路,因为电流大,电机没有过开关,结果导致通过续流二极管倒灌,导致电机间隙运行,只要一间隙运行,555就烧,应该是电机反电动势太贵导致,这个是我烧了3个555后才发现的,后来就取消开关,再试验,怎么折腾电路也稳定

1、经典电路,实际制作时,电位器我用的5k,因为手里只有这种多圈,体积合适,c1决定工作频率,发现这个电容很关键,容量太大太小感觉同样转速电机电流都会变大,而且输出转矩变小,再一个,电机反向并联的二极管非常重要,必须是快恢复而且6A以上,3A当负载重时感觉非常发烫,还有,我的mos是NMOS,电机接法是先进正极,负极在mos管上,途中好像是pmos

2、准备材料,开始用的贴片555,mos是电钻原来调试电路上的

3、根据电路,手工覆铜板图

4、手工刻板

5、焊接

6、成品

7、上机实验,效果很好,可是,后来加了开关闪动了几次就嗝屁了,555烫手,失控

8、开始以为贴片555功率不足导致,再刻板,用双列直插的

9、做好了试机,结果又烧了2次555,才发现是开关没加对,导致高反压烧555,换了555就好了,试机效果良好

补充整机照片一张,架子搅拌棒都是让钳工师傅做的,全不锈钢

补充一下:在做这个调速电路以前,我是打算直接用一个可调电源来调速,结果发现可调电源调整电压虽然可以调速,但是带负载能力很差,电压调低以后,转速很低时负载过重就会停转,然后必须把电压调高很多才能恢复转动,而用脉宽调试电路,同样很低的转速带负载能力很强,除非是非常低的转速,强行憋停可以自动恢复转动,这里可调电源功率是足够的,问题出在电压过低以后电机转矩降低太多

网友:
555只是产生信号,功率不大,应该不会发热烧毁的

网友:
555集成电路的确是比较成熟的元件,运用的非常到位,点赞了!

网友:
做出来的叫电动皂。

网友A:
555供电经12V加一个小电阻,对地接12V稳压管,按键开关接在MOS管G极,或者555第2脚。

网友:
竟然又是一个体制内的大佬...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买个打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供电经12V加一个小电阻,对地接12V稳压管,按键开关接在MOS管G极,或者555第2脚。 ...

感谢,我现在就是接在了mos管G极

楼主:
别说了,之前就是用打蛋器,手持打了2个小时,我这个做的是座式的,只是没有发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说了,之前就是用打蛋器,手持打了2个小时,我这个做的是座式的,只是没有发出来 ...

还好,我家有厨师机,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C:
能否代替电钻控制开关?

网友:
学习了。原来开关没有加在总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代替电钻控制开关?

理论上可以啊,但没有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家有厨师机,这个应该可以

厨师机我有啊,问题老大不用,说那个是做吃的,而且厨师机的搅拌棒搅拌皂液效果不佳

网友D:
4脚这个接线方式 并不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4脚这个接线方式 并不经典

我没使用这个电路,只是参考,4脚我是直接接的高电平,这个接法是不是延时启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使用这个电路,只是参考,4脚我是直接接的高电平,这个接法是不是延时启动的意思? ...

R3 R4 分压 应该可以做低压保护 但4脚必须拉高 R3必须接 他这里画虚线打星号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觉得R4画才对

网友:
用pmos控制不科学,同样的电路用NMOS可以便宜好多

网友:
废物再利用,解放了双手,不错的办法。

网友: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