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号镍氢电池,买哪种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2024-12-18):
手上的镍氢电池,有几个又开始发疯了,
明明容量不大,
竟然能充进去6000多mah,醉了

宜家的7号镍氢好像要10多元一节,有些不划算,
买哪种镍氢电池性价比会高一些呢

网友A:
几年前入手的飞狮低自放,貌似8节35块,感觉还行。
后来用签到红包陆陆续续0元购整了些无字的、倍量的、神霸的,都是垃圾,浪费充电时间。主要是自放电太严重

网友:
网上买过好多种,都不怎么样。

网友B:
主要看用途,我这些年用过的充电电池,总结起来还不如用南孚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入手的飞狮低自放,貌似8节35块,感觉还行。
后来用签到红包陆陆续续0元购整了些无字的、倍量的、神 ...

飞狮自放电挺高的,不叫低自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用途,我这些年用过的充电电池,总结起来还不如用南孚划算

你现在用南孚一次性电池?

网友C:
官方旗舰店买名牌货稳当,或者像我以前那个帖子买的套装拆机货,加邮费也就一块多一节,也不错,但平头拆解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旗舰店买名牌货稳当,或者像我以前那个帖子买的套装拆机货,加邮费也就一块多一节,也不错,但平头拆解 ...

套装拆机货镍氢电池,你买的什么牌子?1元能买到1节?

网友D:
几年前在菜青虫那里买了不少BPI

网友:
enelong(爱老公)国产低自放电池,十几年前拿来听MP3,一块7号能听8小时以上,到现在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南孚一次性电池?

就是这么个比较,但多数用南孚,也赶活动买一些其他的碱性电池,
比如指纹锁,煤气表,钟表,这些就用南孚的,孩子玩具都用普通淘宝一元购攒的电池
一元四节碱性电池,除非是有些遥控车十分耗电的,也只是买了他们充电套装
现在手里就剩两节普通的5号锂电池,给相机用。因为用处真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国产的爱老公好像还行。自己没用过,听说。
现在自己在用的就是德利普,杂牌,给刷屏器用的。薅可以,买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在菜青虫那里买了不少BPI

菜青虫家现在是不是没有BPI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狮自放电挺高的,不叫低自放。。。

感觉还行吧,低自放是它自己宣称的,事实上呢,没用过爱老婆爱老公(感觉太贵),感觉这种号称低自放的还行,放置半年还能用于遥控器(没试过更长时间的放置,一般得空就充一下)

网友E:
M4s应该可以测放电电量的,测充电电量其实没意义。从质量和性能来说,其实爱老婆性价比还真不错,估计能和爱老婆比的就只有爱老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4s应该可以测放电电量的,测充电电量其实没意义。从质量和性能来说,其实爱老婆性价比还真不错,估计能和 ...

容量这么小,为何能充进6000mah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这么小,为何能充进6000mah的电

其实并没充进,只不过电池电压或者压差(充满判断依据)死活就满足不了充满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装拆机货镍氢电池,你买的什么牌子?1元能买到1节?

亿纬锂能的,这种平常关注,有时候就有合适的了

买的不多,直接旗舰店,就是贵,例如品胜旗舰店,7号电池是二十多一节

网友:
超霸便宜点,JD旗舰店是12元左右

网友: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捡来的二手电池玩玩…之前买过爱老公和BPI的除了被一次性电池尿死的都还很好用…捡来的超霸除了容量虚标其他的都还可以,最牛逼的就是一节金霸王居然还是接近2000毫安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