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德国Steinel HG2310热风枪

楼主(2024-12-18):
发热,但是风扇风扇不转,一会儿内部的热丝就红了。

竟然是进口货,罗马尼亚产,看来年头不小了。

操作界面,红色是温度调节,灰色是风量调节。
左右两个大的灰色按键,左边是把设置保存,右边是调出保存的设置。

开关,两档。

开关板子,一体注塑的板子,也算是塑料板吧,用铜片做为连接线注塑成型。焊接在控制板上。

风筒,外面是金属,里面是石墨片隔热材料。

风扇不转的原因是这段绿色的段的电阻丝断了,找了半天没找到断点,应该是绿色的固定水泥下面断开的。
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找到断开的电阻丝位置,用铜丝把断点的部位的电阻丝短接起来,铜丝太细,也不好穿进去,把眼睛都快搞瞎了才穿进去,用焊锡把铜丝固定,维修完成。
后来看了教材,说可以把电阻丝剪断接起来,先用着吧,再坏了就剪断接起来。
这进口货确实好用,取板了上元件非常容易,不象国产的,整半天取不下来。
顺便把完整的官方维修教程编辑成文档共享给大家。

网友:
真正的进口货

网友:
真的是德国货,我没看到有中文的标识,就拿水泥来讲,我们做不到这么好。

网友:
风扇直接从电阻丝上取电的风险就在这里,风扇最好是独立供电。

网友A:
告诉你个好办法:电阻丝用点焊机焊接

网友:
看成色感觉使用时间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好办法:电阻丝用点焊机焊接

这么细,不好操作吧。

网友B:
只要价格到位,国产能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价格到位,国产能做的更好

这都是自己空想,实际上差距很大,最简单的道理,塑胶壳的结构设计成本没区别,但是国产的设计很不合理。
这种工具,用最好的材料,也就是二三百,看下国产的垃圾货的设计,让人无法直视。特别是温度,260的能拆的件,必须设置在350度以上才行。国产烙铁就更垃圾的,遇到散热面积大的零件,不设置个400度以上都拆不下来。温度要求的器件,工厂生产的时候用国产货,不良率非常高。

网友:
风筒里面不是什么石墨片隔热材料,就是云母材料的

网友:
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么拆,

网友:
太细了  不好接  另外想办法吧

网友:
这货温度很精准,出风大小调节温和,拆卸IC真心好用,缺点就是风扇容易坏

网友:
带屏幕的洋货 不得上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细,不好操作吧。

非常好操作,且无需很大的电流,因为电阻丝本身的接触电阻比镍片高多了。

网友:
是的,价格到位国产能做的好,卷是标准低

网友:
这做工扎实

网友:
还带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