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当年买的朗科ODH064 64MB优盘,带FD/HD选择开关,价格比现在的64GB的还贵

楼主(2024-12-18):
这优盘有2个档位,一是FD(1.44MB软盘),另一是HD(硬盘),还带有写保护开关。

网友:
03年300多买了一个32MB的,后来坐碰碰车掉了

网友:
我还有个8m的优盘  是买联想电脑送的  竟然还一直没坏

网友:
曾经有些u盘还有写保护开关,这么好的功能,可惜现在的u盘都没看到这个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04年单位给买的,当年妥妥的高端用品,几百块一个
感谢分享

网友:
当年。。。。。。。就是这样的价格

网友:
我第一个优盘也是64MB的,大概是2015年吧,易存(easysave)牌的,好像花了100多

网友:
我有个32M的朗科

网友A:
以上这些老U盘的颗粒大概率都是SLC不容易坏

网友:
2000年左右 硬盘1G对应10块 u盘对应1兆10块 内存差不多也是10块/兆 科技城里盗版光盘5块/张 升级硬件还是多考虑二手的 东西坏的时候还是主张修的

网友:
谢谢分享,展示帖,朗科还是那家发明了u盘

网友:
朗科ODH双启动优盘是新一代可支持 USB-FDD / HDD 双重BIOS启动方式的移动存储产品,朗科运用独有专利技术,将优盘的存储空间在物理上分为两个独立部分即:USB软盘和USB硬盘,软盘部分可作为防病毒系统引导盘,硬盘部分可用来存储和交换文件,两者之间互不干扰,从而保证了系统引导程序的安全。朗科双启动优盘是一种理想的替代传统软盘和软驱的解决方案产品。(2001)

网友:
拆开看看芯片   这个估计都是SLC 寿命长的一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这些老U盘的颗粒大概率都是SLC不容易坏

没见过多少U盘是闪存坏了的,大多数都是主控坏了。

网友:
我有个安国主控的1G U盘,还在当作启动盘用

网友B:
当年,单位发了ZIP盘没多久又发了这个,U豹。那时候U盘还没有统一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单位发了ZIP盘没多久又发了这个,U豹。那时候U盘还没有统一叫法。

这个也是少见的,容量是多少的?。
U盘是后来的叫法,最早朗科叫优盘,这个叫法是不是朗科申请专利了,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少见的,容量是多少的?。
U盘是后来的叫法,最早朗科叫优盘,这个叫法是不是朗科申请专利了,不 ...

记得是128兆,哪天再看看里面的内容。

网友:
128兆的 我还有个

网友:
LZ这个U盘(硬件FD/HD切换、写保护),与下面这个帖子内容(朗科16M启动型优盘)有紧密关联,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46045。看帖子拆解内容,早期U盘用了笨方法,双层板来实现FD/HD不同功能。
(到艾蒙FD/HD双启优盘有了变化,单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