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马路上捡到的可能是POS机之类的物品

楼主(2024-12-18):
这个机器不是我亲手的拆机。这个是车轮暴力拆解一个POS机有部分元件被擦掉只剩下焊盘。外壳可能是黑色的我没捡。主板有个类似sim卡的座子被我误会成手机主板了。其实在大马路上躺着的估计不会是手机主板这样高价值的物品,很大概率是这类pos机、ETC电子通行验证id收费机。有些网站还有人专门薅羊毛撸这些pos机硬件回来diy其他东西。我见到大马路上躺着这个主板想捡起又不好意思前后来回循环了三四次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捡起来收入囊中。现场还有外壳碎片之类的东西我懒得查找了匆匆捡起就溜之大吉了。废话不说了直接上图……

这个是主板的正面,写有P62#24X_MB_MH1902T_V1.10
2021-01-05 PCB M:NL

右上角应该是一个宽翼通信公司的BM219的sim卡无线终端模块,印刷有S/N序列号和IMEI编码和P/N号码。
在它下面的是一个黄色的塑料封的电池。

在左下角是最大面积的一片cpu。上面印刷的型号是MH1902T
QFN88
2144H48NHN

在它上边是一个8脚的小芯片上面印刷有
89860
48413
21C04
22822.MSO

在它上面是一个空的TF卡座焊盘

然后在焊盘左面是最后一个ic有32脚的上面印刷有
YC5018
H33X58
2149NH
再左边是一个空的32脚ic焊盘,焊盘下边是sim接线座子

可能价值最高的就是这个铁壳屏蔽罩内的的东西或者是在外围的cpu之类的吧?

这个是背面,白色的是薄膜按键开关,里面的金属片可以拆下替换弹性不好的手机开机关机按键金属触片。左下角的20引脚的排线座可能是显示屏接口来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板子,上面写有
BR-ML-1 E331251
P62#13X_IO_V1.30
2021-08-09 PCB M:NL

应该是配套的

背面,有六个脚的PIN

不知道这些迷宫一样的网格是不是感应读取银行卡磁场信息用的?没见识过故此发上论坛求教于各位。欢迎有眼熟的网友回复

网友A:
充电电池好的话还是可以用用的,

网友B:
带网络模块不应该是ET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网络模块不应该是ETC啊

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
也就电源IC还能拆 其他没什么用

网友:
有什么用,能刷出钱来吗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

网友C:
貌似是POS鸡。。。。。。

网友:
pos机,那6点对应的银行卡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POS鸡。。。。。。

pos机都有屏,这板没见有屏接脚,没见过。

网友:
应该还有一层板子

网友:
有时候到废品站买刷卡机,带屏幕的10元一个,但是我们是为了里面的电池和屏幕来的,只是有时候屏幕不通用

网友D:
这种板子一般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一般用处不大

听说上面有块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就电池还有点用处

网友:
又得了一个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池好的话还是可以用用的,

刷的钱会不会跑到别人账户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