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输出是交流电么?

楼主(2024-12-18):
aux蓝牙发射器没接信号,

但是这个发射器靠近边上手机的aux输出线,
竟然能听到边上手机的声音,
这是啥情况?
是边上aux线的交流电信号,导致发射器输入头产生感应电,这个感应电就是边上手机的声音信号么?

网友A:
一般输出是直流脉动电平信号,但是不管交流直流,只要有变化,就有感应磁场产生。离得近了就会感应出交变信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输出是直流脉动电平信号,但是不管交流直流,只要有变化,就有感应磁场产生。离得近了就会感应出交变信 ...

脉动直流电流产生的感应磁场,有办法检测么?

网友B:
百分百交流,现在一些音频功放是D类,功放是工作在中高频状态。100K
-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交流,现在一些音频功放是D类,功放是工作在中高频状态。100K
-1MHZ
...

手机的aux输出是D类功放么?

网友:
肯定是交流电啊  20HZ-20000HZ啊

网友C:
功放芯片是工作在直流下的,但一般输出都用电容隔离直流电,到喇叭那就是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芯片是工作在直流下的,但一般输出都用电容隔离直流电,到喇叭那就是交流了 ...

驱动喇叭的都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