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磷酸铁锂电池移动电源很少

楼主(2024-12-18):
移动电源电芯基本上都是三元的,手上有几块大单体的的磷酸铁锂电池,都是从电动车上淘汰下来的,想着自己DIY一个大个的移不动电源玩玩,可是看下几家平台几乎全是三元的板,三元的板可能只要3元左右一个,但是磷酸铁锂的板得20好几,难道磷酸不是更安全么?搞一节40135就有20000mA了,再外加一个圆形的板岂不美哉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结果只能百度了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就是它是3.2V的

网友B:
三元的板可能只要3元左右一个,三元的板必须3元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结果只能百度了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就是它是3.2V的

是的,我的电压是3.2到3.65,电量大部分在3.2V和3.3V中间。说三元安全性高应该比不了磷酸铁锂

网友:
单位体积内做不了太大容量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元的板可能只要3元左右一个,三元的板必须3元一个啊

你这一说还真是,我这说得有点搞笑了

网友C:
移不动的移动电源拿来干啥?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D:
四块串联搞个12V的就好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不动的移动电源拿来干啥?

纯粹折腾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块串联搞个12V的就好办了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万一不行先整个12V,再用12V转5V快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万一不行先整个12V,再用12V转5V快充

还可以搞块50W-100W的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搞块50W-100W的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

当作太阳能储能,这个恐怕后面也会搞到的,咱们得一步一个脚印的来玩

网友:
能量密度比略低了一些吧,毕竟拿出去用的

网友:
好像有户外电源(超大充电宝)的确是有用铁锂电池的。

网友:
铁锂的电池电动车用的多

网友:
大充大放的串联电池组一定要有比较好的平衡板才好用

网友:
移动电源对某些人有用,对很多人,使用率低,做这个大又重的移动电源,划不来啊。

网友:
能量密度低,要看wh不是看mah
电压低,升压效率低,因此做充电宝转化效率低
电量判断难度大,无法使用传统的电压法来判断电量,只能用库仑计,因此电量判断成本高

网友:
电压低,重量大,移不动。

网友:
都说安全,但有几个计较的,概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