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的SSD 果然不靠谱。才用不长时间 健康掉了2个点

楼主(2024-12-18):
才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掉了1个百分点,当时问售后,发我个软件,说用这个测,第三方测的 他们不认。现在发现又掉了一个百分点。

2018年买的浦科特的 啥事没有,健康度依然100%。这两个硬盘 都在一台电脑里,三星的这个是工作盘装各种办公软件,浦科特的是游戏盘,装的都是游戏。两个系统 相互隔离,相互见不到。

网友A:
三星一向拉跨

系统怎么做的相互隔离?

网友:
好像没有哪个厂家是以健康度论好坏的吧?
难道能保证几年不掉分数?

网友:
主要看主控和颗粒吧

网友B:
你这个三星是真货吗?F1写入量跟上面的完全不对!smart项目有点简单~

网友C:
不会是假三星吧??

网友:
看信息一个是真的

网友:
三星有自己的魔术师软件。再说这健康度本来就不靠谱,不同牌子的固件算法都不一样。

网友:
从来不关注这些

网友:
有可能是清0的盘,实际写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一向拉跨

系统怎么做的相互隔离?

2个独立硬盘,bios里设置 识别和不识别。显示 和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三星是真货吗?F1写入量跟上面的完全不对!smart项目有点简单~

某东自营里买的。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三星是真货吗?F1写入量跟上面的完全不对!smart项目有点简单~

不懂这个,就是怕哪天 突然挂了,应用的文件来不及复制备份,所以基本上每隔半年 看看健康度。也只能用这个做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假三星吧??

肯定是假三星

网友:
半年之后,会坏掉的。

网友:
这个显示的健康度又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看他干啥

网友:
近几年的三星固态,稳定性一般,且主控、闪存、固件任意一个出问题都做不了数据恢复

网友:
sata早摆烂了

网友:
关注smart 05项,当开始出现数据时,说明有新增坏块了

网友:
一般固态硬盘都是做系统盘,读写速度快!存储数据都是机械硬盘,稳定可靠!临时转移数据就用固态,速度快,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