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风扇用的无刷电机弄个外壳

楼主(2024-12-18):
X宝兑的红包,撸了个无刷电机,没壳不好安装,那就给它加一个,来个移花接木,换上效果挺好。

无刷电机先来亮个相,X宝好多这种,可惜都要运费,那就随便找的一家

侧面

近照来一张,执熔胶是我打的,固定一下线

这个应该是驱动主控吧

这个应该是MOS管,有三个

好了,待加的外壳入场,烧了的风扇电机外壳,内脏不要

随便一边(我选有杆的这一边)中间打个大孔,再钻几个螺丝孔位和定位孔位,中间有一点弧面,
铁锤大力敲平,大力出奇迹诚不欺我。

装进去刚刚好

电机背面来一张特写

螺丝打上,很好,感觉就像量身定做的,这样可以完美的装在原来的风扇上面。

背面来一张

侧面也来一张

用pwm信号发生模块空载测试了一下,输入20V电压,占空比调到50%,再调节频率就能调节速度,
我最低调到频率100,速度就很慢了,最高调到1.2K,感觉要起飞的样子,声音有点大,电流也
超过1A了,感觉再大它就要嘎了,就先这样吧。

网友A:
摇头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头问题不好解决

再加个摇头电机

网友:
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还要配电源等

网友:
电机不赚钱,赚的是邮费。

网友:
这无刷电机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明年会不会便宜点

网友:
旧瓶装新酒,挺不错的。

网友:
没多买几个分摊邮费?

网友:
再继续改装成摇头的

网友:
把摇头齿轮换成电机的

网友:
摇头的继续

网友:
不错。再加一个摇头电机

网友:
直流电机的后盖是转动的吗?

网友:
这是哪家的?链接?

网友:
废物再利用完全没有难度!

网友:
美培亚的电机不错
AO4840E是双N沟道mos,40V 6A,看样子电机功率应该有四五十W左右。

网友:
直接开颅把脑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