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手机换充电口,这样的事情大家干的多么?

楼主(2024-12-18):
好多时候,好像是直接换尾插小板,

各位一般怎么修充电口的?
换小板,还是把母座拆下,再焊个新的上去?

网友:
需要热风枪

网友A:
我是加一个磁吸转接头充电的,不需要换

网友B:
一般水平的,换小板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加一个磁吸转接头充电的,不需要换

磁吸转接头效果不大好。。。

网友:
手机尾口坏过,没有快充,街边手机店换个口小事情。

网友:
换小板子快,那赚钱JS都这样
自己换个座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吸转接头效果不大好。。。

有质量好的

网友:
如果没有坏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更换如果技术不好可能会把手机弄坏,毕竟手机的电路板太精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水平的,换小板靠谱些

我觉得你又被骗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专业的东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不然越整问题越多,自己炼一下手另当别论

网友C:
现在的引脚太密集了,之前一个机顶盒的hdmi接口就焊坏了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好不好拆

网友:
这个没工具一般不好换

网友:
能动手修手机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引脚太密集了,之前一个机顶盒的hdmi接口就焊坏了

你工具太差?还是焊工不行?

网友:
换小板简单可靠,换插座需要用热风枪。

网友:
这种事好难搞的,我搞坏了几个移动电源了,手机不敢动手

网友:
换不了,技术不行

网友:
我家里工具还算齐,我都是换插座,顺手改C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