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手机换电池我有个想法

楼主(2024-12-18):
我自用6年的手机最近也明显感觉续航不如从前用软件测了下不知道准不准,现在买原装电池很难,能买到也都是5年前的效率不好保障,第三方电池也是鱼龙混杂像买彩票差不多,最近看到vivo y300的蓝海高密度电池而且技术也比5年前的有升级,在差不多尺寸的电芯能放到手机里情况下把蓝海电芯焊上旧手机保护板岂不是美上天

网友:
直接更换电芯即可,我才这么操作过  ,感觉还不错!

网友A:
有些铝极耳的注意:要把转镍部分从保护板焊下来,否则个人很难焊接。

网友B:
这种高密度电池,相应的提高了电池的标称电压3.91V。现在手机使用的电池大多是3.8V、3.85V的,手机充电一般会低于这个电压值。高密度电池标称电压3.91V,换到现在的手机里,只能当3.8V、3.85V的电池用,能使用的容量会下降不少。
3.7V电池充电最高电压4.2V,3.8V电池充电最高电压4.35V,3.85V电池充电最高电压4.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铝极耳的注意:要把转镍部分从保护板焊下来,否则个人很难焊接。

焊接不是问题,最主要问题新电芯配老保护板能不能正常用

网友:
老保护板需要不根据次数钳制电量,否则白搭

网友:
老手机不单是电池问题,本身硬件过时和系统停止更新都是老手机难用的大原因,所以只能做备用,主力就算了.也不用说啥硬件过余,看动不动1-2G的微信残留就知道要多大的框架才能撑起来.

网友C:
电池来源搞不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密度电池,相应的提高了电池的标称电压3.91V。现在手机使用的电池大多是3.8V、3.85V的,手机充电一般 ...

你说这些不是问题,我用手机电量基本保持在20%~85%左右,用这种海蓝电芯用老保护板最高估计也充不到4.5v,这样下来我就可以充到100%也不用担心影响电池寿命了,我担心的是老保护板用这种蓝海电芯能不能锁电不识别等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来源搞不定啊

半年后会有卖

网友:
4.5v的电池,这是锂电技术又有所突破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些不是问题,我用手机电量基本保持在20%~85%左右,用这种海蓝电芯用老保护板最高估计也充不到4.5v ...

只使用电芯兼容性应该不是问题,不放心可以试一下,用现在常用的3.7V锂电池保护板,带个3.8V的电芯,测试一下过充过放是否正常就知道了。一般3.7V锂电池保护板带3.8V的电芯应该可以,3.8V锂电池保护板,带3.7V的电芯不行。

网友:
还是本地靠谱实体批发店拿货靠谱

网友:
按照你的想法来没问题

网友D:
直接更换电芯即可,我才这么操作过  ,感觉还不错

网友:
感觉可以换,折腾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密度电池,相应的提高了电池的标称电压3.91V。现在手机使用的电池大多是3.8V、3.85V的,手机充电一般 ...

谢谢给我们科普,

网友E:
可以换电芯的,你淘宝搜下,通用手机电池,不过6年的手机,硬盘寿命应该也快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电芯的,你淘宝搜下,通用手机电池,不过6年的手机,硬盘寿命应该也快到了 ...

通用那种电芯我不太看好,手机目前用没什么问题除了打开支付宝速度比较慢之外别的还能接受,不玩大型手游也够用,主要是讨厌现在的挖孔屏还有AMOLED(容易烧屏)暂时还不想换,硬盘不用太担心大概率不能坏,坏了可以买颗EMCC5.1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更换电芯即可,我才这么操作过  ,感觉还不错

用什么手机的海蓝电芯,好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