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台钟电池触片

楼主(2024-12-18):
一部台钟的电池触片生锈导致接触不良。

貌似大多电池触片都是负极比较容易生锈。

拆开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电机应该是驱动小铁锤敲打闹钟的。

自己从玩具的电池仓拆了一个金属触片更换虽然规格不一样但是也能勉强安装上去。

连接线焊接一下比较可靠。

用热缩管做绝缘没有热风枪只用打火机简单加热处理一下。

看起来金属触片凸起一点点不过也没有影响因为电池盖早就弄丢了。

安装好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比机械的好用省的上发条

网友B:
扫秒的比跳秒的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扫秒的比跳秒的费电。

是啊,耗电量大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耗电量大几倍

都是电子钟,工作电流也不一样,有的就费电,有的就省电,

网友D:
只是生锈了,我一般拿个小刀刮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其实这种生锈的用小电摩打磨下就好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机械的好用省的上发条

是的,可惜没有可充电用锂电池的台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秒的比跳秒的费电。

是的,因为我发现扫秒钟不转拆下来的电池测量电量还剩余不少安装到跳秒钟里面去还能用上一段时间,但是跳秒钟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放在床头会听到嗒嗒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种生锈的用小电摩打磨下就好了,省事。

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空气比较潮湿这样做用不了多久还会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生锈了,我一般拿个小刀刮几下就可以了

如果生锈不严重我也是这样做的,生锈比较严重的还是更换更好些。

网友F:
有个同类似的,时间还挺准的,唯一不足就是脚架应该三个支点,两个的容易倒

网友G:
用砂纸擦或从旧收音机拆电池触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耗电量大几倍

这东西往往是放在床头使用,用跳秒的声音比较吵会影响睡眠,所以用耗电大一些的静音扫秒机芯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同类似的,时间还挺准的,唯一不足就是脚架应该三个支点,两个的容易倒 ...

用了不少品牌的感觉比较准的还是精工品牌的但是价格也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砂纸擦或从旧收音机拆电池触片。

还有不少玩具也有电池触片丢弃前可以拆一些备用。

网友H:
鼓励一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25-01-19):
有没有简单的翻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鼓励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