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我在用STC8H8K64U搭配BL0942读取交流电的电压电流,这个代码始终编译错误

楼主(2024-12-18):
#define ST7735S_TFT_LCD_RESET  P3_6
#define ST7735S_TFT_LCD_RESET_OUT  {P3M1&=~0x40;P3M0|=0x40;}//P3_6推挽输出
#define ST7735S_TFT_LCD_CS  P0_5
#define ST7735S_TFT_LCD_CS_OUT  {P0M1&=~0x20;P0M0|=0x20;}//P0_5推挽输出
#define ST7735S_TFT_LCD_A0  P3_7
#define ST7735S_TFT_LCD_A0_OUT  {P3M1&=~0x80;P3M0|=0x80;}//P3_7推挽输出
#define ST7735S_TFT_LCD_SDA  P3_5
#define ST7735S_TFT_LCD_SDA_OUT  {P3M1&=~0x20;P3M0|=0x20;}//P3_5推挽输出
#define ST7735S_TFT_LCD_SCL  P3_2
#define ST7735S_TFT_LCD_SCL_OUT  {P3M1&=~0x04;P3M0|=0x04;}//P3_2推挽输出
#define TFT_LCD_LCD_W  128
#define TFT_LCD_LCD_H  160
#define ST7735S_draw_line
#define ST7735S_draw_circle
#define ST7735S_draw_triangel
#define ST7735S_show_char
#define ST7735S_draw_bmp16
#define TFT_LCD_DIZI_X  0
#define TFT_LCD_DIZI_Y  0

#include <STC8HX.h>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include "lib/twen_board.h"
#include "mylib/ST7735S_tftlcd.h"
#include "lib/delay.h"

// 定义相关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以下参数
#define V_REF 1.218   // 内置参考电压 (V)
#define RL_CURRENT 5     // 采样电阻 (毫欧),这里会影响屏幕显示的电流准确度,改为实际的阻值就好
#define R2_VOLTAGE 1940    // 分压网络电阻 (K欧),确定了屏幕上显示的电压,可适当修改阻值让电压显示的正确范围
#define R1_VOLTAGE 0.51    // 分压网络电阻 (K欧)
#define SERIAL_RX_MAXLEN 23  // 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的最大长度

// 串口接收数据数组
static char serial_data[SERIAL_RX_MAXLEN];
const byte sendCommandBytes[] = {0X58, 0XAA}; // 发送的命令字节

// 初始化BL0942芯片对应的串口通信(使用STC8H8K64U第2个串行通信UART接口P1.0 (RxD2) 和 P1.1 (TxD2))
void Init_BL0942(void)
{
    // 配置串口相关参数,波特率等,这里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SCON2 =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允许接收
    TMOD &= 0x0F;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 波特率4800(根据实际晶振频率等可能需要调整)
    TL1 = 0xFD;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S2 = 1;       // 允许串口2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 发送命令给BL0942
void sendCommand(void)
{
    for (int i = 0; i < sizeof(sendCommandBytes); i++) {
        S2BUF = sendCommandBytes[i];
        while (!TI2);
        TI2 = 0;
    }
}

// 接收BL0942数据
void receiveData(void)
{
    static uint8_t data_index = 0;
    static bool frame_start = false;

    // 清空数据缓冲区
    if (!frame_start) {
        memset(serial_data, 0, SERIAL_RX_MAXLEN);
    }

    if (RI2)
    {
        char temp_data = S2BUF;
        RI2 = 0;

        if (temp_data == 0x55) // 判断帧头
        {
            frame_start = true;
            data_index = 0;
        }

        if (frame_start && data_index < SERIAL_RX_MAXLEN)
        {
            serial_data[data_index++] = temp_data;

            // 当接收到预期数量的数据时停止接收
            if (data_index >= SERIAL_RX_MAXLEN)
            {
                frame_start = false;

                // 校验和验证
                uint8_t checksum = 0;
                for (uint8_t i = 0; i < SERIAL_RX_MAXLEN - 1; i++) {
                    checksum += serial_data[i];
                }
                checksum = ~checksum & 0xFF;

                if (checksum!= serial_data[SERIAL_RX_MAXLEN - 1]) {
                    // 数据包校验失败,丢弃数据
                    return; // 如果校验失败,直接返回不处理该数据包
                }
                // 校验成功后可以继续处理数据
            }
        }
    }
}

// 获取电流
float getCurrent(void)
{
    uint32_t parm = ((uint32_t)serial_data[3] << 16) | ((uint32_t)serial_data[2] << 8) | serial_data[1];
    float current = (float)parm * V_REF * 1000 / (305978 * RL_CURRENT);  // mA
    return current / 1000; // 将mA转换为A
}

// 获取电压
float getVoltage(void)
{
    uint32_t parm = ((uint32_t)serial_data[6] << 16) | ((uint32_t)serial_data[5] << 8) | serial_data[4];
    float voltage = (float)parm * V_REF * (R2_VOLTAGE + R1_VOLTAGE) / (73989 * R1_VOLTAGE * 1000);
    return voltage;
}

// 显示电压、电流到TFT屏幕
void displayVoltageCurrentAndPower()
{
    float voltage = getVoltage();
    float current = getCurrent();

    tft_ST7735S_clear((TFT_LCD_GBLUE));

    // 设置显示电压的位置等相关属性
    tft_ST7735S_show_font16("电压:",11,11,(TFT_LCD_RED),(TFT_LCD_GBLUE),0);
    char voltage_str[10];
    sprintf(voltage_str, "%.3f V", voltage);
    tft_ST7735S_show_font16(voltage_str, 50, 11, (TFT_LCD_RED),(TFT_LCD_GBLUE),0);

    // 设置显示电流的位置等相关属性
    tft_ST7735S_show_font16("电流:",11,33,(TFT_LCD_BLACK),(TFT_LCD_GBLUE),1);
    char current_str[10];
    sprintf(current_str, "%.3f A", current);
    tft_ST7735S_show_font16(current_str, 50, 33, (TFT_LCD_BLACK),(TFT_LCD_GBLUE),1);
}

// 初始化相关设置
void setup()
{
    twen_board_init();//天问51初始化
    //TFT屏1.8寸ST7735S显示全部正确
    tft_ST7735S_init();//TFT初始化
    tft_ST7735S_direction(2); //设置屏幕方向

    Init_BL0942(); // 初始化BL0942芯片对应的串口通信
}

// 主循环
void loop()
{
    sendCommand(); // 发送指令
    delay(100);    // 等待一段时间让BL0942响应
    receiveData(); // 接收数据

    displayVoltageCurrentAndPower(); // 显示电压、电流

    delay(1000);      // 延迟秒后再次更新数据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etup();
    while(1){
        loop();
    }
}

上面的代码编译后出现了下面的错误提示,始终没能修好,发上来请大师们帮忙研究研究

twen/main.c:41:syntax error:token->'sendcommandBytes:column 27

网友:
大小写注意一下吧

网友:
直接告诉你吧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8 bits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16 bits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32 bits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8 bits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 16 bits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32 bits

typedef volatile int8   vint8; //  8 bits
typedef volatile int16  vint16; // 16 bits
typedef volatile int32  vint32; // 32 bits

typedef volatile uint8  vuint8; //  8 bits
typedef volatile uint16 vuint16; // 16 bits
typedef volatile uint32 vuint32; // 32 bits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网友:
const char sendCommandBytes[] = {0X58, 0XAA}; // 发送的命令字节

网友:
不知道代码中有没有串口引脚切换的设置。如下图:不用复制函数,只需要复制一条代码到主函数的主循环前面或者串口初始化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