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锌合金水阀开关 水龙头 断裂 拆不动 实践操作 ,钢锯条操作方法 ……

楼主(2024-12-18):
  防锈剂泡了一晚上  屁用没有  电吹风加热后 管钳试了几下  算了  钢锯条伺候 , 电吹风加热有两种好处 ,一 热胀冷缩  ,二 这个季节太冷 软化管子 ……

  昨天建议热风枪  大功率电洛铁的  你是准备让我敲墙吧  ……

  下面实操 : 钢锯条锯掉前面  找两个钳子  把锯条上面掰掉一点  大约进去2厘米 多了小心锯坏管道  ,一般锯三道足够 一定要锯到底 感觉锯条轻微打滑  看一下 跟外圈平行 丝牙出道沟 无所谓 ,一开始没有锯到底  敲了几下 纹丝不动  以为是粘死了  就多锯了两道  后来想明白了 锯到底  螺丝刀一碰 掉下来,清理干净丝口 , 生胶带 不要缠太前面 留一丝  不然进水道 麻烦 ,完事 上面不要接  找个水桶之类  冲一下管道铁渣子 ……

  总结 : 锌合金时间久了 膨胀  下狠劲拧坏里面塑料管就惨了   钢锯条 操作正确  一小时完工 ,附一张 前几天加散热片  吃灰路由器  这个型号 农村使用很好 4W  ,  华硕 N18U  8W ……

  后面是卖家304不锈钢阀门龙头  这几年买一些  质量不错 ……

网友:
讨厌的锌合金,以前也遇到过,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网友:
我看到一个维修工用一根大铁钉当冲子使,把墙里面的那节断了的阀门打碎取出来的。

网友:
政 府 应该禁止生产锌合金水龙头。

网友:
锯出口来没事吧

网友:
同问...话说换个PPR的水龙头不香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楼主:
  怕什么 后面那么厚 ,  丝牙出道豁口 没有事  ……

网友:
钢锯法只要细心点慢慢弄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也有个洗衣机水龙头一直不敢宁,凑合用呢

网友:
9.9也怕不是什么好货,真货都在二三十到50块左右

网友A:
找机会用红包薅一个反牙断丝取出器,山寨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机会用红包薅一个反牙断丝取出器,山寨的就行

他这个不敢用,怕把管道搞破

网友B:
这种不锈钢的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比锌合金确实好一万倍。尽量买纯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锈钢的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比锌合金确实好一万倍。尽量买纯铜吧。 ...

   铜的不行  铜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锈钢的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比锌合金确实好一万倍。尽量买纯铜吧。 ...

  有十几个在用  2000年买的  小半斤一个    外面全是铜绿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十几个在用  2000年买的  小半斤一个    外面全是铜绿  ……

绿就绿吧。就像你说的,2000年用到现在。24年了。你用这种廉价不锈钢试试看24年什么样。其实还是纯铜的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就绿吧。就像你说的,2000年用到现在。24年了。你用这种廉价不锈钢试试看24年什么样。其实还是纯铜的寿 ...

  你再看看  这是纯 304  里里外外都是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  这是纯 304  里里外外都是  ……

对。店家肯定是那么说的呀。

网友:
楼主厉害,关于楼主的方法和我一模一样,我家里装修快20年了,该换的这个三角阀都换了,我有3个上锯条更换的经验,每个1-2小时不等,慢工出细活啊,那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机会用红包薅一个反牙断丝取出器,山寨的就行

这种东西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