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麦克风声音偏小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4-12-18):
各位遇到过手机麦克风声音小的问题么?

通话时,对面声音很正常,但是别人听到自己的通话声音非常小,这种问题是否一般出在麦克风上?
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维修好呢?

网友A:
防尘网脏了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
检查一下麦克风口子是不是堵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网友:
原因太多,除了二楼三楼的
话筒坏了
放大电路坏了
软件降噪

网友B:
麦克风坏的概率大,拆开看看,麦克风不值钱,有风枪比较容易换,如果是圆柱的,注意温度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尘网脏了吧,以前遇到过

好多需要换尾插座才行,不适网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坏的概率大,拆开看看,麦克风不值钱,有风枪比较容易换,如果是圆柱的,注意温度和时间。 ...

不同手机的麦克风通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坏的概率大,拆开看看,麦克风不值钱,有风枪比较容易换,如果是圆柱的,注意温度和时间。 ...

手机用的麦克风是不是非常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手机的麦克风通用么?

不通用,但是有部分型号可能能对上,麦克风不好换,不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坏的概率大,拆开看看,麦克风不值钱,有风枪比较容易换,如果是圆柱的,注意温度和时间。 ...

你说的圆柱的那是n年前的模拟送话器,现在都是4脚数字送话器了。。。。

网友:
自己充话费送的红米note1s就是这样,这边喊破了喉咙对方听起来还是跟蚊子哼哼似的,根本听不清。没办法,谁让自己贪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