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 语言各种类型变量占用内存大小比较

楼主(2024-12-18):
DOS 6.22 TURBOR C 2.0
Win10 x64  VS2013UP5

网友:
软盘时代的回忆,锱铢必较,为了那可怜的640KB

网友:
dos时代16位,太长没啥意义?

网友A:
这样算来,vc++的精度还不如turboC?

记得有篇文章说过,64位系统的单精度实数,就是6位的,双精度实数是128位的,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算来,vc++的精度还不如turboC?

记得有篇文章说过,64位系统的单精度实数,就是6位的,双精度实数是1 ...

这个数字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