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个60-50的磷酸铁锂电池给老家三轮车用

楼主(2024-12-18):
用的比亚迪47.7 全新B品原极耳,正极是铝的 买家给上面用特殊焊锡焊了个焊点给发来了,到手以后发现有个别电芯没焊结实

自己又买了卷焊丝100克18块钱,真的可以焊铝极耳。
成本统计一下电芯32*20=640
电烙铁18
焊锡丝18
铁塔保护板53
青稞纸15,没用完
环氧板23
硅胶线2米 16
自己用PP板焊了一个盒子用来装电池。
回家试车,金彭三轮,车不走,因为原车是48V控制器且没有电压转换线,所以应该是超压保护,摸索了一会儿发现一个好玩的事情
                                                                            《锁线上串电阻》
可以搞定这个超压报警,经测试用几只150欧2w的电阻串并联后225欧可以正常骑行。200欧太小刚充满电还是不会走,300欧太大油门干到底会低压报警。
弄好以后试车50公里电没用完,铁锂的电量不好判断,保护板参数估计是20AH的容量。这保护板不太完美。
  图片后期补吧

网友A:
B品基本不可能。
拆车回收再利用,分容后筛选出来不足容,品质差的,再翻新下低价卖。
一致性太差的,你用一般的主动均衡板都均衡不过来。
能用多久,那就随缘了。

网友B:
这点焊铝电极没问题呀,关键需要铝镍复合带

网友C:
超压去控制器改分压电阻,还得看mos耐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品基本不可能。
拆车回收再利用,分容后筛选出来不足容,品质差的,再翻新下低价卖。
一致性太差的,你用 ...

听说某神国内出货都是def,bc都不能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品基本不可能。
拆车回收再利用,分容后筛选出来不足容,品质差的,再翻新下低价卖。
一致性太差的,你用 ...

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选的比亚迪,认为比亚迪在磷酸铁锂方面还是很牛逼的。第一次做挑个性价比高的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焊铝电极没问题呀,关键需要铝镍复合带

这些个点焊机焊电池绰绰有余了。不过还是用锡焊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压去控制器改分压电阻,还得看mos耐压

那得去拆控制器了,目前锁线串电阻已经跑了几百公里了。稳定运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某神国内出货都是def,bc都不能出现

啥意思啊这是

网友E:
自己组磷酸铁锂都用不久,但是拆下来单个使用,就可以用很久。

网友F:
自己组装的风险太大

网友G:
磷酸铁锂电池一致性怎么样

网友H:
都是拆机的,哪有新的

网友:
这操弄下来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哦。

网友:
最近在折腾一个铁塔的60V20Ah电池,发现电芯的一致性真的好,容量也比基本和标称一致,2022年出厂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组磷酸铁锂都用不久,但是拆下来单个使用,就可以用很久。

我是第一次做,以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组装的风险太大

还好吧,没什么问题,简单的串联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磷酸铁锂电池一致性怎么样

满电压差0.009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拆机的,哪有新的

这个确实是新的,极耳骗不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