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最近搞了些LED灯板,小灯板改造方便很多

楼主(2024-12-18):
20W 10W两种,感觉不错大厂风范20W的驱动芯片找不到资料,小灯板改造方便很多,前提做好散热。改造了一个螺口铸铝外壳灯,没用导热硅胶硅脂,垫的石墨纸长效导热也方便以后更换。

网友:
直接电网电压使用确实方便

网友A:
板子真漂亮,图片一 是就一个灯珠吗

网友:
这么大功率,要上主动散热

网友:
散热不好弄

网友:
板上只有一个灯珠的,估计用的住。

网友B:
这样子散热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如何?

性价比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真漂亮,图片一 是就一个灯珠吗

一颗高压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散热够吗

加个CPU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的吗?

买的,分享下

网友:
这个灯珠看上去亮度会非常亮啊。。。。

网友:
改得不错,,不过扇热不好容易砸。。。谢谢分享

网友:
这灯珠真圆润,好多金丝

网友E:
一个灯珠是10w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灯珠是10w的吗?

一颗那个是20W 4颗那个一共10瓦

网友:
试试加电解电容,可减少灯板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