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和T21L怎么选,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24-12-18):
谁用过这俩货。

各自的优缺点?

尤其是 T21L在板测电阻和136B+他俩谁更准确点?

网友A:
安全性还是136b+好,21l的品控不如136b,21l多了温度和电感功能,测电容更快

网友:
美团优选,哈哈

网友:
在板测电阻,哈,都不准

网友:
我这两个表都没有,可以看看论坛上评论,几十块的表有这种水平算不错了。

网友:
T21L,如果做工和功能再优化一点点,定价59.9,销量X100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还是相信优利德虽然都没有我有179

网友:
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优利德和普源,是我自己偏激的问题.

网友B:
做工上还是优利德扎实一些,更安全。
功能上天宇完爆优利德了,精度上因为芯片代差也是天宇要好一些。
而且136b+没有真有效值,但是天宇是真有效值。
136b+是塑料外扣旋钮,天宇是胜利那种全盘,一般人喜欢天宇这个表盘,比较舒服。
还有就是136b+是双5号电池,天宇21L是三7号电池,改锂电来说天宇可以直接改锂电,136b+锂电池不能充满电,只能半电使用,或者用一次不可充锂电池才行。

总之,我的优利德136b+是过去买的,如果是我现在买,我会优先买天宇T21L。

不过优利德有个远超其他品牌的售后系统,这一点再加上安全性上来说,优利德也很好,而且136B+个人好校准是电位器校准的,可以用表校准表,天宇T21L需要有基准源输入才行。

至于在板测量,不用找了,没有准的,是否有并联电路或者电容干扰都会影响在板测量数据,在板测量是个伪命题,前提是电路板可以在线测量,或者说在于电路图,不在于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上还是优利德扎实一些,更安全。
功能上天宇完爆优利德了,精度上因为芯片代差也是天宇要好一些。
而且 ...

不需要太准,只要在板测量时不会击穿3v稳压管就行。。136B,好像能输出3v多的电压,有三极管或稳压管的肯定就测不准了。碰到三极管多的地方,稳压管多的地方,得拆电阻,,这样表速度再快也浪费时间。

网友:
便携来说,T21L完胜,虽然它也很厚

网友C:
有T21L的朋友用电阻档去测量一下电感量>100H的电感,其结果是电感档无法测量、直流电阻也无法测量,一阵乱闪,测量AC电压动不动就死机。

网友:
矮子里面挑高个,也不容易。如果你需要测量电感,NCV那就是天宇。

长期成本低,两个5号电池的更划算,3个七号电池太奇葩了。

做工和保障应该还是红方好一点,拿到炸弹机的可能小。蓝方做工真是作坊级别。

精度的话红方略胜一筹,我看有的人用蓝方的豪伏档居然不回零。现在不回零的三位半是没有了吧。真的差。但是字数蓝方比较多,也就半斤八两吧,不好比较了。
定位上看,
蓝方主打就是玩具表。红方好歹是消费表级别了。你要是喜欢玩就买一个坏了不心疼,但是拿来干活可不放心

网友D:
速度和精度,功能,性能,21L比136好,136连个真有效值都没有。主板工艺136比21L好一些,136转盘手感松垮,更换电池相当麻烦,体积也比21L大。136的笔座不如21L舒服,对于不同类型的插头,21L的适配远好于136,甚至远好于相当多的国产表。
至于在线测量电阻,21L和136都不理想,当然,仅仅是一小部分电阻在线测量有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T21L的朋友用电阻档去测量一下电感量>100H的电感,其结果是电感档无法测量、直流电阻也无法测量,一阵乱 ...

嚯嚯,这表问题这么多,还是无法抵挡热情呀,还有低价王的美名,不要太认真,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T21L的朋友用电阻档去测量一下电感量>100H的电感,其结果是电感档无法测量、直流电阻也无法测量,一阵乱 ...

电感量>100H的电感?该找变压器还是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安全性还是136b+好,21l的品控不如136b,21l多了温度和电感功能,测电容更快

坛友说136b+测电容很快,因此才买的136c+,这21l测电容比136b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和精度,功能,性能,21L比136好,136连个真有效值都没有。主板工艺136比21L好一些,136转盘手感松垮, ...

你别推荐了,,就是看了你的视频,才让我不知咋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说136b+测电容很快,因此才买的136c+,这21l测电容比136b还快?

嗯,测电容速度秒杀136b+,不过做工不好

网友:
买个贵的吧都是垃圾买个61e+吧我以前就整了一大堆破烂最后还是整了个黄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