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坎坷的道路~一个M43玩家的红外摄影折腾记

楼主(2024-12-19):
看到这么个帖子:拆除红外滤光片后的相机成像结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35&fromuid=1332696
想起来以前折腾过一个红外机,搬过来给大家看看
原贴发于色影无忌论坛松下版块,地址:https://forum.xitek.com/thread-1885287-1-1.html

主题:坎坷的道路——红外摄影折腾记
前几年就看有人玩红外摄影,鉴于单买一个红外机有点贵,改机的手工费也不便宜,手里也没有多余的机子可以折腾,所以没动手
目前我的焦段基本已经齐备,
无论超广还是超长焦,大光圈或者鱼眼,甚至移轴镜头我都有。
现在新出的机身太贵了,买不起。还能有啥好折腾的呢?红外摄影突然又回到了我的眼前。

一般的改机都用单反改,因为需要拍完才能看效果,然后还要折腾偏移量,还得一个一个的选镜头,超级麻烦。

也有用大法改机的,毕竟微单直接能在屏幕上看到最终的效果。
我当然就不用单反或者大法改红外了,因为我M43上有现成的镜头群啊,一堆镜头怎么也有能用的吧?
我这样没钱的有了闲心和时间就该瞎折腾了,
决定自己动手改个M43机子。

手里的机子都有各自的用途,只能买个m43机身折腾改红外了,哪个好呢?

贵的肯定不买,便宜的,嗯,老gf机子不贵,挺合适的。
好吧,咸鱼找了一圈,买来一个gf6,配好电池,肩带,底座…………

悲剧发生了,排线完蛋,上网一查,gf6的排线居然还是易损件…………
没办法,买来排线换吧,刚换好,第二个悲剧发生了,丫头看到这个机子,抢走了

好吧,看来我没有改gf6的命。
再去咸鱼转一圈,弄了一个gf3回来,磕过的,屏幕有点翘,这样的机子便宜啊。

反正要拆,顺带修一下就行,就几锤子的事情

首帖3块cmos,怎么来的呢?上次折腾近摄环,为了把卡口换成好的,我当材料买了几个报废机拆机身卡口了,剩下的当然就拆着玩了,里边有个gf6的,本来想废物利用一下的,cmos折腾坏了还有备用的,结果…………
好吧,gf3和gf2的cmos貌似规格差不多,应该是可以替换的吧,看排线和安装位,完全一样的嘛
于是,第三个悲剧发生了,换的那块cmos装上去的时候没有任何麻烦,所有尺寸都合适,就是等我开机的时候,发现相机整个神经错乱了
有好心人给我发来了gf2和3的cmos对比图。靠,乌龙事件啊,我忘了拆下来的哪个才是gf2的,那个和gf3的排线和形状都一样的玩意居然是gf6上拆的。gf6是1600万像素的cmos,这个装到1200万像素的gf3机身上,能用才怪了…………换回来吧。

改红外需要截止滤镜,滤镜嘛就是玻璃片装个环或者装个框,价格呢,当然是小的便宜啦。
改红外有内置滤镜和外置滤镜的区别,内置滤镜就是用同样尺寸的滤镜换掉原来的红外截止滤镜…………相机cmos是能感光波段近似可见光的红外和紫外光的,所以为了让照片和人眼看到的一样,cmos前边都要加红外紫外截止滤镜,这玩意玩微单的大家都见过,紫外截止就是那个红色镀膜,红外截止是镀膜后边的蓝色镜片,这个蓝色镜片平时可能注意不到,拿出几片来看看
通体蓝色这个是小蚁的,薄片是宾得的,所以宾得说为手动头优化过cmos……哦,这个是ccd上拆的,所以应该是优化过ccd

真的服了这帮家伙,就连宾得这样不会做市场的都会把使用了薄玻璃说成是优化了CCD对手动镜头的友好性,佳能把自家3档效果的防抖吹成8级防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玩意直接蹭奥林巴斯那逆天级别的8档防抖啊…………

这下首帖3块cmos哪个没拆滤镜就可以知道了吧。知道也没用,这么看是看不到蓝色镜片的。
那个冒红光的镜片上怎么还有排线出来?我开始以为这个是滤镜侦测,防止改机使用的,后来翻菜单,里边有个超声波除尘…………这个玩意原来是超声波除尘用的,于是放心的把它拆了。
上边说了,镜片越小的滤镜越便宜,前置滤镜最小的37mm不通用所有镜头,我看了看,通用我手里所有镜头的前置滤镜基本是没有的,因为我有灯泡超广不说,还有超过180度的鱼眼
所以红外群建议我不要考虑那些不能使用滤镜的镜头了,普通的镜头能用就行,比如1454能用就可以了。

我怎么可能听这些建议,镜头的红外素质不行我可以接受,但直接不能拿来拍红外太浪费了。
我的决定是把红外机改成可更换式内置滤镜,这样不就可以通用所有镜头了吗?

上一张拆掉所有零碎只剩保护镜片的cmos给大家看看,听说闲壕那台碗茶的cmos裂痕事件就是这个保护镜片给自己破了
我特意敲了敲这个镜片,听声音比较闷,应该不爱坏的啊,有点不信邪,实测了一下这个镜片,用小刀把那一圈封胶切开——首贴的红光镜片就这样被我切封胶的时候爆了,这个更薄的镜片居然完好的下来了,这充分证实了闲壕的人品确实有问题

楼主:
闲言少叙,书接正文。
上边说了,没有能在我的镜头上通用的前置滤镜,,而且推荐给我的还是好大一片的玩意,辣么贵,怎么可能甘心,这个各波段都弄一套来4位数了,作为折腾党是不可忍受的事情…………
为啥呢,就因为松下机身上这个电子触点的圈圈,居然和那片蓝色镜片是一样的厚度,而且中间那块的形状极为规整,26mm直径的正圆啊,怎么可能不让我浮想连篇…………我在这里弄一堆超级便宜的小圆片,想放哪个放哪个不香吗?又便宜还能用上所有的镜头,比那帮人提供的方案不好太多了???!!!

于是买了几个小镜片,然后又买了几个小滤镜,准备拆掉原装镜片装红外镜片用,现在的问题来了,究竟该使用哪种方案装上去?
第一种,圆孔里直接放镜片。
第二种,圆孔里装滤镜。
各有优缺点,带环的好处就是自带压圈,不带环的好处就是镜片比较大,但是不好固定,换镜头的时候会掉下来,都试了试,最后还是决定带环使用,毕竟影响换镜头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带圈的效果,压环的宽度有点大,当时就想把它换成一根钢丝,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看看拍照效果

这个圈圈还是有点小,要是用大一号圈圈的需要切塑料盘
厚度也有点大,因为后半部分是连接螺纹,还有玻璃挡片,那些对我来说啥用都没,光碍事了,计划一起磨掉。完成后再看效果,不行就换大圈

但是试验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单镜片上去,无穷远总是不对,问题出在光路上
计算一下,几个小镜片的厚度是1-2mm不等,把那几块拆下来的玻璃啥的拿回来看看卡口到cmos这里的玻璃有多厚

第一个,除尘镜片兼红外紫外滤波片,0.7mm;
第二个,小蚁红外截止镜片,2.9mm;
第三个,gf3红外截止镜片,2.9mm;
第四个,gf6红外截止镜片拆除蓝色片后的玻璃片,1.9mm;
第五个,cmos保护镜片,0.4mm

松下GF3和GF6机身CMOS前边纯玻璃厚度为0.4+1.9+0.7,这是3mm,再加1mm蓝色镜片,光路上总共4mm的玻璃,滤镜厚度才2mm,算上没拆的0.4mm保护镜才2.4mm,差的实在是有点远,光路差距就是这玩意1/3的厚度,差不多有0.5mm了…………看来还得补1.5mm的玻璃才会有正确的无限远。很简单,这里有块原厂的1.9mm纯玻璃,把它装上去只差不到0.2mm,应该能蒙混过关(玻璃的折射率在0.7左右,空气的折射率近似为1)

无穷远不对不妨碍先拍个近景小片子,结果红花绿叶,啥都看不出来了,和黑白的差不多

实测上边的计算可行,不太影响成像,把圈圈那后边半段外螺纹部分干掉,只剩内螺纹这段塞在这里,压圈就先不折腾了,随他去吧

然后第二件蛋疼的事情如期而至,当时买镜片的时候是乱买一通,结果就是那几个镜片大小不一,厚度不同…………装上之后无穷远调节超级麻烦。
本来计划把卡口折腾成能前后移动一点的,然后发现25mm直径2mm厚度的规格可以凑齐全套镜片,这样不光省去了无穷远调节的麻烦,内置圈圈也可以固定下来,就决定把以前买的不同尺寸的镜片扔掉,统一换成这个尺寸的镜片,圈圈也
换个能装25mm镜片的。
现在的圈圈是25mm的,最大也只能装24mm直径的镜片,小了,再大一号的没有26mm的,只有27mm的。

然后就是买看好规格的镜片和滤镜,最便宜的滤镜就是那些号称UV镜,实际上就是一片破玻璃,连光学玻璃都欠奉的那种,我无所谓的,反正又不用上边的玻璃片,只要圈圈好就行。
这里边的超白镜片我买了2片,一片准备拍全彩带红外使用,另一片是因为这里边有些镜片没有2mm厚度规格的,只有1mm厚的,所以除了2mm超白我还买了片1mm超白补厚度用。

题外话:本来我看光学玻璃基本都有镀膜,以为红外滤镜也有镀膜的,仔细看了看才发现这些玩意压根没有镀膜,后来才想明白,镀膜都是针对可见光加强透光率的,红外镜片镀那种膜只会加强红外光的反射…………红外摄影的透光率不要过多指望,镜头的镀膜已经阻挡了很大一部分红外光,这里加不加强的实在没啥区别。
滤镜效果图,每张图片上没有的那个滤镜就是装到相机上的那个。

新圈圈已经装上,遗憾的是切塑料的时候怕结合太松少切了点,导致装圈圈的时候塑料盘崩了

第一张装的是蓝镜,所有镜片都是正常看到的效果
边上那个一直黑色的镜片是ND1000滤镜

上两张别的地方基本见不到的
鱼眼红外照片作为本贴的结束吧,常规的红外改法肯定装不上鱼眼镜头的
鱼眼下的林荫大道

这张图叫做鱼眼望天

不要问红外机的结局和我拍了多少红外片子,改完拍了两天它就去柜子里吃灰了,4年过去它还没动过地方

楼主:
资料放在这里吧,不在正文打诨了
红外摄影用滤镜过滤低波长的光线。比如紫光、蓝光等,高波长的允许通过,通常称为截止滤镜。
听说红外摄影常用的波段有530、590、630、680、720、760、850、950nm等波段,其中760nm以上的称为纯红外摄影,720nm以下的叫做半红外摄影,改机内置哪个就是那个波段。
另外还听说机内最好内置590nm的,720啥的规格可以买外置;或者干脆内置透明玻璃片,想上哪个上那个,如果上一个IR-CUT还能当正常相机使用。反正吧,说法一大堆,商家都是劝你改机内置一个,再外挂别的波段的,想要多几个波段就多买几块,买的越大越多越好

红外资料1
近红外线(NIR, IR-A DIN):波长在0.75-1.4微米,以水的吸收来定义,由于在二氧化矽玻璃中的低衰减率,通常使用在光纤通信中。在这个区域的波长对影像的增强非常敏锐。例如,包括夜视设备,像是夜视镜。
短波长红外线(SWIR, IR-B DIN):1.4-3微米,水的吸收在1,450奈米显著的增加。 1,530至1,560奈米是主导远距离通信的主要光谱区域。
中波长红外线(MWIR, IR-C DIN)也称为中红外线:波长在3-8微米。被动式的红外线追热导向飞弹技术在设计上就是使用3-5微米波段的大气窗口来工作,对飞机红外线标识的归航,通常是针对飞机引擎排放的羽流。
长波长红外线(LWIR, IR-C DIN):8-15微米。这是"热成像"的区域,在这个波段的感测器不需要其他的光或外部热源,例如太阳、月球或红外灯,就可以获得完整的热排放量的被动影像。前视性红外线(FLIR)系统使用这个区域的频谱。 ,有时也会被归类为"远红外线"
远红外线(FIR):50-1,000微米(参见远红外线雷射)。

NIR和SWIR有时被称为"反射红外线",而MWIR和LWIR有时被称为"热红外线",这是基于黑体辐射曲线的特性,典型的'热'物体,像是排气管,同样的物体通常在MW的波段会比在LW波段下来得更为明亮。

拓展资料——红外线的发现
公元1666年牛顿发现光谱并测量出3,900埃~7,600埃(400nm~700nm)是可见光的波长。 1800年4月24日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威廉.赫歇尔发表太阳光在可见光谱的红光之外还有一种不可见的延伸光谱,具有热效应。
他所使用的方法很简单,用一支温度计测量经过稜镜分光后的各色光线温度,由紫到红,发现温度逐渐增加,可是当温度计放到红光以外的部份,温度仍持续上升,因而断定有红外线的存在。
在紫外线的部份也做同样的测试,但温度并没有增高的反应。紫外线是1801年由RITTER用氯化银感光剂所发现。

底片所能感应的近红外线波长是肉眼所能看见光线波长的两倍,用底片可以记录到的波长上限是13,500埃,如果再加上其它特殊的设备,则最高可以达到20,000埃,再往上就必须用物理仪器侦测了。

资料2

红外摄影和通常的摄影技术基本上一样,但它是利用红外光(700~1400nm)和物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反射、折射、透射以及物体本身发射的红外光摄影成像的。

用途
在数码摄影诞生之前,拍摄红外照片需要使用专门的红外胶片。胶片的感光特性是可以通过调整其化学成分进行控制的,早期从事过黑白摄影的朋友都知道,黑白胶片有分色胶片与全色胶片之分,分色胶片只对某一种特定颜色的光线感光,全色胶片则对所有的可见光感光,而红外胶片就对特定波长范围的红外线特别敏感。

由于不同物质对于可见光、红外线的吸收性能不同,所以通过红外摄影可以发现在可见光下看不到的一些差别,刑侦技术检验中常常利用红外摄影达到以下目的:显示被苯胺染料、有机染料及红色污斑掩盖或浸染的墨汁、石墨铅笔、炭墨复写纸和油墨字迹;鉴别纺织物品的结构、污渍斑痕;显现模糊不清的邮戳标记;显现褪色或变色的字迹或图案;拍摄薄雾笼罩的室外现场;呈现被挖掉或刮掉的文件字迹等。

几乎所有的数码相机都可以进行红外摄影,区别在于不同的相机由于低通滤镜阻止红外线能力的不同,造成曝光时间上的差异,同时,相同滤镜在不同机身上得到的效果可能不同。

常见的红外摄影滤镜有590nm、630nm、680nm、720nm、760nm、850nm、950nm几种。这些标为不同波长的滤镜是什么含义呢?例如:850nm红外滤镜意思就是这个滤镜阻止的是850nm波段以下的光线进入,只允许比850nm波段高的红外光进入,这样就阻挡了可见光和低于850nm波长部分的红外线。而630nm、680nm、720nm的红外滤镜可以允许一部份可见光进入,与红外光混合成像,因此可以拍摄有趣的彩色半红外照片。850nm、950nm的红外摄影滤镜拍摄的则是纯粹的红外照片,适合后期转换为黑白效果。

各波长滤镜的样子和效果参见上边的效果图

网友A:
哇,真正的科普文,打开眼界了,你这技术真不错呀,估计也是花了好多精力,
我那个机器是两个人一起拆的,凡事两个人一起做的事,你也知道后果,我是说慢点来保留这些配件以便还原,另外一个说,没几个钱的事,不要了.......事实证明我那小伙伴是真土豪,后面就都没有了

我们也认真研究过这些波长,研究不同波长的特点,这些镜片,网上那些工厂店,都被我们一个个薅过样品,然后那种不可见光光源,也被我们拿不少,用于测试补光
我们测试不同波长下,成像的变化,各波长的优点,搞下来废品一堆,后来全部丢了,我这个镜片到底被拆丢了多少片我都不记得了,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真正的科普文,打开眼界了,你这技术真不错呀,估计也是花了好多精力,
我那个机器是两个人一起拆的, ...

那些是一个专门做红外改装的总结的资料
他的微信号:zhaogang8848

红外小知识‖06-红外摄影可以透视吗?
https://mp.weixin.qq.com/s/4xmyg49oeagNxoSspSYWbw

网友B:
Sony-707火爆的原因之一,跟风搞过摄像机的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707火爆的原因之一,跟风搞过摄像机的几个

拆掉截止镜之后,再加个红外LED灯照明,夜视效果非常好

网友C:
用红外能拍到UF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红外能拍到UFO吧。。。。

拍不到,红外最大的特点是明暗和正常的摄影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