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L2420太阳能MPPT控制器电压最大只能设置到17V

楼主(2024-12-19):
ML2420太阳能MPPT控制器电压最大只能设置到17V

~~研究了一下他们的说明书,操作了之后还是一样的

各位大佬,你们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A:
前段是什么问题引起连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是什么问题引起连不上的

之前是电脑PC端,始终链接不上,后面买了一个蓝牙模块,用手机连上了。

网友B:
我也还没搞定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还没搞定这个问题

我家里现在有的设备,电池,逆变,都是24V的!但是买的时候就是看了可以24v才买的。而且最重要是发现,他们自己的说明书都说了,24V效率更高,那我更加想要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现在有的设备,电池,逆变,都是24V的!但是买的时候就是看了可以24v才买的。而且最重要是发现,他 ...

我没弄24V的,我没有24v逆变器,我还是12v,有时候想通过改变电压给锂电池充电,就是改不了电压,最大17v

网友C:
网购一个宽电压的调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购一个宽电压的调压器试试

你的是怎么搞的?

网友:
可能旧版本app功能不完善,上esp c3用新版本app可以选择24v电压,或者用电脑端软件设置

网友D:
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用蓝牙调试软件手动发送指令,需要自己研究手册,不过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用蓝牙调试软件手动发送指令,需要自己研究手册,不过并不难 ...

这个可以,手册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手册在哪里?

之前坛友分享的下载链接 https://www.123684.com/s/jaR0Td-dPSkd 提取码:fmoR
里面的file_iconsrne_modbus_protocol-_3.8-english.pdf,就是具体的协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坛友分享的下载链接 https://www.123684.com/s/jaR0Td-dPSkd 提取码:fmoR
里面的file_iconsrne_modbu ...

比如电池参数设置那个表格里,电池电压的寄存器地址是E003,那么查询电池电压的命令就是FF03E0030001,把这串数据到https://tool.hmister.cn/crc/上计算出CRC是5614,那么完整的命令就是FF03E00300015614,打开蓝牙调试软件连接上MPPT板子的信号,打开FFF1通道的接收通知,在FFD1通道发送FF03E00300015614,看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如果要修改这个设置,命令是FF06,后面的数据自己构造改一下试试?改完后用手机APP看数据变没变

网友:
搞明白一个寄存器的改法,那么其他参数就都会改了,无非是设置不同寄存器的值而已:

网友D:
注意里面的参数值可能是16进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里面的参数值可能是16进制的

太感谢了~!

网友E:
自动识别的啊,电池是24V的时候你算17*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识别的啊,电池是24V的时候你算17*2就行了。

是输入无效~,不是我不知道多少

网友:
如果你的电池是24V,那么你把系统电压设置为24V并且选择正确的电池类型(非自定义项)就可以了,其他参数不用管,如果你的电压特殊,不是铅酸或磷酸铁锂等项目,那才需要设置为自定义然后自己设置各项参数。也就是你选择好电池类型之后系统会自动帮你按所选择的类型去控制各项电压,不需要你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