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link路由器电源电流问题

楼主(2024-12-19):
家里有个TPlink WDR5620  1200M的路由器,原配电源9V(0.85A),现在原配电源不见了,家里有个12V1A的电源,能不能长期用?插上试用,测试了15分钟,路由器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如果长期使用的话会不会缩短路由器的寿命,还请潭内大神,指点,说说利弊,有实践过的大神发表意见最佳,感谢、!

网友:
放心大胆的使用,肯定不会坏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

网友:
我之前有个用3年,后来淘汰了

网友:
不放心?接7809。

网友:
原厂的还不放心?

网友:
不但能用 还能增加性能  ……

你插 15V  一样使用  电源芯片是宽幅  好像是 5v  -  18v ……

网友:
不会有任何问题,这些玩意DC耐压最少都是16V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楼主:
看了以上各位大神的回答我就放心了,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调压的测试一下,上到多少V,我的路由器会坏掉?哈哈哈,哈哈,,,

网友A:
9V的能用12V的,要是5V的就不一定能用了,这个看内部的电容,一般是16V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的能用12V的,要是5V的就不一定能用了,这个看内部的电容,一般是16V的规格 ...

感谢。现在的路由器一般都是用12v的电源的,这个路由器是以前的。

网友:
标称9v供电的路由器,可以用12v的电源。
有些电流比较大(2A以上)的5v电源,也可以用,这个看运气了。

网友:
原来9v的可以用12v.我手头还有一些旧的路由什么设备.有时找不到9v的.还要特地去买一个

网友:
我的TP4310V1,原配9V0.85A的坏了,换12V1A都用了4年以上,直到淘汰都没事,放心吧。

网友:
这个千兆版的是12V的,12可以用。低于9V 也可以的。

网友:
里面有ldo的。会自己调压

网友:
9v的可以用12v

网友:
有耐压范围的

楼主:
感谢以上回复

网友:
可以放心用,之前也有一个tp 9v的路由器电源找不到了,找了一个12V 1A的,已经用了3年了,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