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修吉利dnl-5p车载终端

楼主(2024-12-19):
前几天同事和说他的的吉利车,现在远程控制失效了,表现为锁车一段时间后,手机无法解锁车辆,开始怀疑是无线终端的备用电池没电了,拆了测量了下,没问题,怀疑是无线终端的电源管理模块坏了。早上拆了下给我,让我试着修一下。

网上查了下,这个模块没有找到资料,

背面有两个指示灯

三串镍氢,测了电压是正常的

拆下的模块

撬开电池座反面的屏蔽罩,看到有个元件好像有烧糊的痕迹

上显微镜,果然有问题,元件有4个脚,相邻的脚阻值都只有0.4,我猜是共模电感,不知道对不对?

1B3JD,也没有查到资料

问下大家,坏的元件是什么,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明显是电源dc/dc电感啊,0.4很正常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电源dc/dc电感啊,0.4很正常啊~~亲

那完了,更不知道问题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电源dc/dc电感啊,0.4很正常啊~~亲

那个烧糊的痕迹是正常的吗?

网友:
真烧了的电感不是这样

网友:
高温烧成这样的,不一定就是坏的,高温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上电测下输出电压正不正常先

网友:
怀疑有问题的换掉

网友:
做工不错,车载移动WIFI

网友:
这样的产品,模块更换只能找原厂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太小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