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池款科麦斯吹风机

楼主(2024-12-19):
看到科麦斯吹风机搞活动,果断入手了一台,官方称是到手9.9元,用淘宝天天零钱红包加签到红包再加支付宝红包,还有晒视频返现10元,几乎是白嫖。
吹风机适配牧田款电池,有电池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先问下活动是否继续。
(淘宝天天领钱红包比较大,一般是4-5元,满15可用,使用条件也是需要在天天领钱频道搜索科麦斯吹风机后可用)

减去支付宝红包0.5,实际只付了0.31.

网友A:
价格真便宜,不知道风大不大。

网友B:
我想知道风压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风压有多大。

没仪器测量,吹体重秤没任何反应。你可以参考评论区视频,有个吹体重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真便宜,不知道风大不大。

不如直吹筒的暴力,还不好携带。

网友:
电池款没有插220V交流电的那种吹风机的风力大,我公司买的都是插电的,然后配了一百米的接线板,可以收起来的那种,专门吹机柜里的灰,就是用起来,吹的灰很大,要戴口罩,眼镜等防护用品。

网友:
多谢分享  红图链接下架问了客户说每个ID可以参加一次,活动有效

上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仪器测量,吹体重秤没任何反应。你可以参考评论区视频,有个吹体重秤的 ...

对了,这个是12V还是2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这个是12V还是21V的?

21V的,5串的都能用。

网友:
现在都买短小精悍的吹风机式了

网友:
550电机 可能就150G凤=风压

网友:
这东西这价格不敢买

网友:
价格真便宜

网友:
这个方便停电时使用。

网友:
价格便宜,偶尔用用不错的。

网友:
不来个拆解,开关是否带调速,电机是550还是755

网友:
好奇 风轮直径是多少?全速电流多大?

网友:
体积大,风量又不够大,没吸引力

网友C:
用处不大,没什么可吹的!我觉的我淘汰下来的2千瓦吸尘器可以改个吹风机,风压也一定比它强吧。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C:
用处不大,没什么可吹的!我觉的我淘汰下来的2千瓦吸尘器可以改个吹风机,风压也一定比它强吧。 ...

能用吸尘的,就不用吹尘的。否则就像上面友友说的,吹得尘土满天飞!清洁了一小片地,污染了一大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