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Elevation Lab新款“时间胶囊”能让AirTag续航延长十年之久

楼主(2024-12-19):
(图片)

楼主:
Elevation Lab TimeCapsule,是一个能把 Apple AirTag 蜕变为一款既防水又防尘高效追踪器的神奇产品,可让 AirTag 使用寿命享受长达十年的持久守护。这款巧妙设计的保护壳现单个仅售 19.99 美元,成对购买需 29.99 美元,或者以特别优惠价 39.99 美元购得四件装。

TimeCapsule,一款形似糖果棒的小巧装置,巧妙地用一对 AA 电池插槽替代了 AirTag 原有的 CR2032 纽扣电池,并通过电触点连接,确保了更长的续航时间。据 Elevation Lab 的产品设计师 Casey Hopkins 介绍,TimeCapsule 采用“纤维增强聚碳酸酯”材料制造而成,这种材质不仅轻便耐用,还能确保蓝牙或 UWB 信号畅通无阻。此外,TimeCapsule 拥有 IP69 防护等级,这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卓越的防水、防尘和防污性能,无论是应对小水坑还是恶劣环境,都能游刃有余。

当然,任何技术解决方案都有其两面性。当TimeCapsule装上电池后,设备的重量将增加到3.5盎司,相比之下,标准AirTag的重量仅为0.39盎司。不仅如此,所添加的外壳实际上会减弱AirTag发出的声音,使其音量降低大约三分之一,这可能会使它在嘈杂环境中更难被听到,从而影响快速定位的能力。

为了最大程度地延长电池寿命并避免因碱性电池泄漏导致的腐蚀问题,公司推荐使用Energizer Ultimate Lithium AA电池。此外,也可以选择使用镍氢电池,但请注意,这类电池需要定期充电,且总体使用寿命较短。

网友:
好嘛,AirTag硬生生又升值了

网友:
扯淡,AA电池几年就烂了。

网友:
防水盒+电池盒,一块钱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