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电驴加了个电压表 指针却不转了

楼主(2024-12-19):
装好电压表,电量指针通电可以转到左边,但加油却不回转了,啥回事? 和电压表并到指针接口有关吗? 我还是挺喜欢看指针的。。怎就不灵了

60V天能新电池,充满电显示67.5V,刚开出去一圈,滑行时降到64.5V左右了。极速只有58.5V了。降得真快。大概极速54V左右就要充电了?

非常脆皮的仪表盘,又没耐性慢慢挖,刻了很深的痕,用钳子扳还是到处裂。 没耐性极有可能把指针那2条档杆碰断。没有AB胶,只能糊了一坨免钉胶上去填充一下缝隙。

听说电压表不耐颠簸,不过好像有车载版选择。

慢师傅名不虚传,从晚上8点多,一直折腾到晚上差不多12点。9点多把仪表拆下来带回家安装电压表,10点多又去装车上到11点多。中途修了一下喇叭和转向灯。把大灯面板装好后,安装车头盖时掉了颗螺丝下去,又拆开大灯面板,发现大灯线还没接。找不到螺丝,摇晃一下车身好像掉地上了。车头盖一个螺丝座直接断了。。真是劣质。还有滑丝的。

网友:
我加了圆形防水的,在外壳上打个孔,破坏仪表还真没想过

网友:
把电压表拆了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指针本来就不灵敏,如果一加油门就动,说明你这电池不行了。
我个人喜欢看数字。。电池进度条没什么用。

网友B:
转速表去了?改电池电压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
我的电驴 除了仪表盘亮 其他哪里都不亮

网友C:
转速表和电压表信号不是一回事

网友:
还是加装数字式的直观方便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899-1-1.html
看看我的电驴子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表和电压表信号不是一回事

那个是电量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表去了?改电池电压是不是不合理?

早坏掉了,顺便拆了。   改电压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本来就不灵敏,如果一加油门就动,说明你这电池不行了。
我个人喜欢看数字。。电池进度条没什么用。 ...

只有满电时才不动吧??  以前没有电子表的时候,不都是看指针判断电量吗?  只要极速指针到达红色区域了就要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899-1-1.html
看看我的电驴子改造

早上刚看过。。我这电压表买了好多年了,一直懒得搞。

网友:
仪表盘开孔,配个小电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坏掉了,顺便拆了。   改电压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压表测量的是电池电压吧。

网友E:
不该破坏车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该破坏车速表

坏掉很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