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无刷电机 重绕更粗线圈

楼主(2024-12-19):
这电机据说高温易烧,为拆做拔齿器,并用更粗线重绕

网友:
好手艺,很多工具就得自己做

网友A:
这么粗线圈还容易烧,那是不是散热和功率不太匹配啊...

网友B:
自己绕的平衡不好,振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的平衡不好,振动大

不存在的,外转子。强磁转,绕组是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的平衡不好,振动大

外转子,定子上绕线,影响平衡!?

网友:
这个工具好

网友:
看接线这个电机应该功率不小吧。

网友:
小工具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粗线圈还容易烧,那是不是散热和功率不太匹配啊...

应该启动后扭矩过大导致

网友:
学习了,有借鉴价值

网友:
不错,修什么都得有专用工具。

网友:
厉害厉害,就不知改绕组后能否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
不介绍一下这吊环中间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好工具,做的不错

网友:
拉马挺精致

网友:
顶针是磨小的还是钻孔然后嵌入顶针的。

网友:
这个做的拉码很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