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LINK录像机接海康摄像头不能移动侦测录像

楼主(2024-12-19):
TP-LINK 6108K-L录像机,接海康威视DS-2CD3146FWD-IS摄像头,有ONVIF协议,能看预览,能实现连续不间断录像。但是,就是不能移动侦测录像。

摄像头WEB设置了移动侦测和录像联动,录像机设置也正常,但是只能连续录像,不能事件触发录像。
另外2个海康摄像头2CD2345和2CD6755移动侦测录像正常。其实正常的不用怎么设置就搞定了,不能录的怎么搞也不行。
请教有没有解决办法?要是换海康录像机又怕几个TPLINK摄像头不正常。

楼主:
有大神碰到类似问题吗?可以连续录像不能移动侦测录像

网友A:
移动侦测只能是同品牌设备可以或者兼容私有协议 才可以实现 不是全面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侦测只能是同品牌设备可以或者兼容私有协议 才可以实现 不是全面兼容  ...

嗯,放弃了

网友:
ONVIF协议只负责亮画面,有些时候甚至连H265都不能用

网友B:
ONVIF协议这个协议,能接通播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VIF协议这个协议,能接通播放而已

但是4个海康头,有2个可以移动侦测录像。看来只能碰运气

网友:
这个与onvif协议有关,你可以参考百度可能录像机ONVIF M协议不兼容,升级NVR固件试,或者换老的相机试下!

网友:
用ON协议,移动侦测基本就不行了

网友:
onvif协议版本不兼容

网友C:
TP-LINK的移动侦测录像针对于全画面,不能分区域,没有海康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LINK的移动侦测录像针对于全画面,不能分区域,没有海康做得好

实测TP的移动侦测也是可以画区域的,区域外的不录像。

网友:
学习了。我想买个海康威视录像机。

网友D(2025-02-10):
买了个TP 的6200E,次新产品会支持么?还是买TP或者水星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TP 的6200E,次新产品会支持么?还是买TP或者水星的摄像头?

尽量买同一个牌子,不用担心兼用问题,设置也统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买同一个牌子,不用担心兼用问题,设置也统一

现在TP的摄像头也开始没有性价比了,特殊功能也开始补支持水星了,只能tp,这个很恶心。

网友:
不同品牌的产品用onvif接入只负责出图象,至于你的问题,建议给摄像机升级,然后网页进摄像机web界面,开启移动侦测录像,最后在用录像机添加,你试试我的方法看看

网友(2025-04-12):
tp录像机不是有海康协议吗?

网友:
普联协议问题,我的松下摄像头能搜索到能绑定,就是绑定后显示无连接,海康十几年前的机器都没问题。+

普联录像机就100左右的值得用用,再往上选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