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自己DIY厨师机的吗

楼主(2024-12-19):
最近吃的想健康省钱些,自己做馒头
家里有面包机,每次只能和半斤面粉,
所以平时都是手工和面,一个星期得2斤面粉做馒头,每次一斤得和面两次,

还有每次做面包都做的像馒头,都说是和面没和出手套膜,
每次搅拌肉馅上劲,用筷子搅拌觉得很费劲
所以我想买个厨师机,千元以下的厨师机都是塑料的,
搅拌起来那个摇晃加声音大,
最好是全金属的厨师机,就得1500元以上,
我不知道厨师机咋这么贵,
一个大台钻那么重才多少钱
有自己DIY一个厨师机的吗?
用台钻改一个?

楼主:
计算了一下,自己DIY厨师机成本挺高,
厨师机整机价格是虚高,配件也贵啊,
自己DIY厨师机,
总要用不锈钢桶,和面勾,搅拌浆,打蛋球,
就这四个配件全不锈钢材质的就得200元出头
铝材质的就会有黑粉
哪怕你就做个简单金属架子,装上个电机,
按上这四大部件,那成本也是300元出头了

网友A:
这玩意儿没用过,楼主不错,自己动手做美食,懒人只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没用过,楼主不错,自己动手做美食,懒人只能买了

自己做主要是省钱,外面1元钱2个白馒头,
自己做2元钱1斤面粉可以做750克馒头,也就是8-10个馒头
自己做也就和面麻烦,要是用机器和面,那就非常方便了
其实如果外面的食品很健康,那就直接买
自己做主要为了健康些

网友B:
现在最廉价的不是厨师机,是大学生,3000一个月,国家鼓励大学生从事家政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廉价的不是厨师机,是大学生,3000一个月,国家鼓励大学生从事家政行业!!! ...

你要知道3000一个月看着不高,
但是另外的五险一金绩效工资没算上,
全部算上一年也得8万以上,
作为单位养一个新手大学生成本是不低的。
如果包含五险一金绩效一个月才3000元,
实际到手才1500元,那确实不高

网友C:
搞个二手的是不是可行

网友:
两年前,东东上买过一台康佳厨房机6升量、五合一功能,东东价559元,实到439元。董事长用得很好。配合烘烤箱,每两周吃一次面包、蛋糕、肉松包、肠仔包、馒头等。可以考虑入手。

网友:
自己搞得要有资金支持,研制厨师机的老板都是数万的投入才搞出样机。

网友:
你这面包机功能没开发出来啊,最开始,烘焙论坛里都是用面包机和面的,手套膜是完全可以出来的。想做的好,就单独买个大烤箱。就现有条件,面包机也可以的,最好整型一下,拉丝度好一些。

网友:
手电钻加搅拌棒我感觉也行,低速大扭矩,高速打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二手的是不是可行

二手的可以,但是你得会修,
一般二手机器的轴承都得换,
省的钱都是用时间填补的。
我后来也是买了个二手机,
我要求全金属的机架
就搜乔立7500,新的价格是1500多,
为啥这么贵,是因为小众,
我想这机器也是公版抄国外的,
外面开店用的鲜奶机和这个厨师机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到咸鱼找二手大功率鲜奶机,大功率的才能和面,小功率的只能和蛋液,
后来找到了一个880W裸机120元,检查了电机碳刷,再重新换了轴承,
购买了新的不锈钢搅拌桶和和面勾,
这样200多就能和面了,比自己用台钻改省钱很多
不锈钢桶和和面勾买新的也好,
这些和食物直接接触的用二手的总觉得不卫生。

网友:
找本地二手厨房回收商家

楼主(2025-01-22):
失败,经过测试,鲜奶机改厨师机和面完全不行,
大概是鲜奶机注重高速运行不需要多大扭力,
厨师机比较注重大扭矩,两个机器的减速系统应该是不一样的
即使电机功率足够,由于减速系统不同,
鲜奶机和面无力,所以我把二手机器仍旧二手转让了,
后来改大功率绞肉机和面。
买了个1500W功率的8升绞肉机100多元,
这机器绞肉可以,2-3斤肉1分钟直接变成馅料
另外买了刀头改成和面刀头,
这样1分钟就能和面成团,
只是加上后期清洗绞肉机的时间
还不如用手和面呢,
所以我现在是是用最原始的不锈钢盆和面,
擀面杖把面搅成面絮
不粘手了就上手揉压,这样综合速度反而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知道3000一个月看着不高,
但是另外的五险一金绩效工资没算上,
全部算上一年也得8万以上,

东莞按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算,社保费个人加公司一共交1392元,住房公积金一共190元,就算全部转嫁到公司交纳就是1582元

网友D:
其实怎么算还是买个现成的厨师机合适一些,我家厨师机利用率挺高,买这么多大小电器媳妇觉得最值得就是厨师机,活个面不费劲,几分钟就好,也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怎么算还是买个现成的厨师机合适一些,我家厨师机利用率挺高,买这么多大小电器媳妇觉得最值得就是厨师 ...

机器除非你一直用,不然闲置时间长了就会出故障,
我有个美的的面包机,闲置了两年,再次使用,
发现卡住了不转,拆开发现是轴套卡住了,
加了点WD40,工作正常,
到烘烤时空气开关又跳闸了,
可能是拆机时哪里没安装好,
我最近买了2台电动压面机都退了,
主要是家里没地方放,用的也不多,
手动压面机就行,
做的糕点面包一味的健康的话,
连牛奶黄油啥的都很少放,
所以味道没外面卖的好,家人也吃的不多,
我自己吃的话,手工和面做馒头足够了,
不太讲究外形,就是填饱肚子而已。
要经济适用和面的话,
一可以自己手工和面
二可以用面包机和面,
三面包机嫌小的话可以咸鱼买个二手面包机,
也就几十元,选能和1公斤面团的基本够用了,
有点小故障也容易维修

网友:
17年闲鱼买过海氏740全新400不到用到去年300本地卖了,1000又在咸鱼买了乔立额外带个桶

网友:
和你差不多。我的面包机也只能半斤粉。但我连馒头也懒得做。我甚至想过买个全自动的包子机,一两万吧,做来自己吃也行,批发卖也行。

有专门和面的大功率机器啊,商家就是用那些,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