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话座机音量变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2-19):
如图,音量已经调整到最大 4 级,但座机喇叭铃音较小,只有正常 2 级的水平,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查查喇叭正不正常,功放及外围电路

网友A:
我们公司一堆电话座机,都是用不了多久,摘机就刺啦刺啦的杂音。。不知道是不是程控交换机问题,换了好几个电话了,都用不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一堆电话座机,都是用不了多久,摘机就刺啦刺啦的杂音。。不知道是不是程控交换机问题,换了好几个 ...

听筒压力开关的问题,现在话机质量太差了,那种开关经常接触不好,听筒就会嘶嘶拉拉,如果连免提都嘶嘶拉拉,就是一个电话线两头的水晶头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一堆电话座机,都是用不了多久,摘机就刺啦刺啦的杂音。。不知道是不是程控交换机问题,换了好几个 ...

我们以前公司的好几部电话,也是这样,最后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是 座机 和 话筒听筒 中间那根螺旋软线在作怪,换了就好了。

网友:
听筒灰堵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筒压力开关的问题,现在话机质量太差了,那种开关经常接触不好,听筒就会嘶嘶拉拉,如果连免提都嘶嘶拉 ...

还有的摘机就是免提。。。质量太差了确实。。

网友C:
听筒接口滴点油试试

楼主:
来电铃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筒接口滴点油试试

座机铃声很小。

网友D:
这类座机都是线路取电,铃声音量变小可以检测下机内铃声电路的供电部分零件尤其是电容的容量减小,还有输入电压的不足,可能光猫的铃流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座机都是线路取电,铃声音量变小可以检测下机内铃声电路的供电部分零件尤其是电容的容量减小,还有输入 ...

我怀疑也是这个问题,因为座机里面没有电池。
猫是电信路由器,算了,不拆了。

网友E:
可能喇叭的事,也许吸了铁粉振膜变重,也许纸盆潮了变硬或擦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喇叭的事,也许吸了铁粉振膜变重,也许纸盆潮了变硬或擦圈

喇叭不容易坏吧!?

网友:
换成阻抗4欧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