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中行的U盾/动态口令

楼主(2024-12-19):
中行的U盾突然不能用了,有数字显示,输入数字说错误,找银行,说电池不足不能用了,这就废了,拆开看看

外观

挺难拆的,不可能无损拆,只能破坏性拆
主板正面,一颗漂亮的牛屎,电池测量电压,有3v,接入主板下降厉害,电池确实不行了

反面

液晶屏

谢谢观看

网友A:
不是可充电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充电的电池?

肯定不是可冲电池啊,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充电的电池?

这玩意到期就得换,不是长期有效的

网友:
全靠  时钟  同步。做表肯定  厉害

网友C:
免费换新,拆完得到 漂亮的牛屎一块。

网友D:
其实就是个固定算法显示的,现在都用手机APP来代替了

网友:
以前拆工商银行的U盾,得到一颗精度相当高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到期就得换,不是长期有效的

我还有个十几年前的浙江农信的USBKEY,之前密码输错3次锁了,问说要去开户网点处理,最后就算了,卡里钱都用完后扔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
我也有几个本地商行的U盾,改天拆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到期就得换,不是长期有效的

我这个还没有到期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换新,拆完得到 漂亮的牛屎一块。

现在银行好像不换了,推荐手机U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个固定算法显示的,现在都用手机APP来代替了

银行现在不换了,推荐手机U盾

网友:
俺的U盾证书也快到期了,自己下载更新几次都失败,算了.

网友:
这个能DIY它用吗

网友:
再找银行换个新的

网友:
我有二个一模一样的,楼主拆了,我就不拆了。这东西电池没了可以去银行免费换新的U盾。

网友:
这东西现在都不提供了。

网友:
晶振都省了这是?

网友:
大额的还是需要的,几万的都用微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