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20329成功改造成开卡工具记录20241218

楼主(2024-12-19):
手上有两个坏固态硬盘,主控是JM670H JM616,容量不大,一直没有工具开卡。想搬板吧,一是颗粒太多,太麻烦。而且做工也可以。哎。。。

ADATA SP600

前几天在海鲜市场买了三张20329转接卡。至于为什么买三张,因为卖家说有掉件,这个不保证。买两张呢,又怕自己RP不行,全打水漂,于是就买了三张。

到手看了一下,三张好象都没有什么掉件,但是八脚的EPROM都是空的,不知道是拆掉了,再细细看,并不是。本来就是空的。

到手接上坏固态硬盘,不认,提示要装驱动?

操作系统是WIN7,电脑居然还要装驱动?而且安装失败。试了三张,都是失败。这是什么情况?RP不行吗?试着接好盘,正常识别啊,这么说,三张卡都是好的。

以前用的是ASM1153E转接卡,直接就可以用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试着短接固态硬盘上的ROM,也没有用。

于是,上网查吧。参考了以下大师的贴子,进行了改造。

JM20329E默认不能开卡&改造成开卡转接板小记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562&highlight=20329

4块多的羊毛车,需要SSD开卡的坛友可以考虑上车,JM20329-E主控的USB2.0硬盘盒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5350&highlight=20329

JM20329E 硬盘盒改造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7592&highlight=20329

九块钱的嘉卓USB2.0硬盘盒(JM20329 E版主控)飞线改造,给智微JMF主控开卡用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580&highlight=20329

按上面大师的提示,20329E的28脚要接地。但是主控的脚太小了。眼力不好,估计不好焊。。。。怎么办呢?拿手机拍下来,看看线路怎么走吧。

一看,真的有戏。

28脚连接的就是EPROM上的第6脚。。。。这个EPROM上的焊盘就够大了,很容易焊。

于是就焊吧。连接线要小,要软,还要粗点。于是找了找,找到了这个。。。。经常在坛里混,是不是很眼熟?

焊吧。

焊好了。接上坏的固态硬盘,可以正常识别了。

量产。但是,量产都提示失败。

奇怪的是,重新拨插都可以格式化。正常使用。。。。。。。感觉和群联的开卡差不多啊。太魔幻了。。。。。

楼主:
开卡还学习了坛里 范大的视频。在此感谢。

网友:
开卡还学习了坛里 范大的视频。在此感谢

网友A:
你这板子后面不是到处都是GND吗,为啥要绕这么一大圈到前面?

网友B:
你那个rom6脚边不是有个地(usb铁皮焊接定位点),直接一点锡就可以连接地了,飞这么大条线。。。

网友:
老板子看着舒服

网友:
怎么看楼主焊的是第二脚呢

网友:
应该是2脚吧

楼主:
是的,没有留意那个点。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后面不是到处都是GND吗,为啥要绕这么一大圈到前面?

谢谢指导,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rom6脚边不是有个地(usb铁皮焊接定位点),直接一点锡就可以连接地了,飞这么大条线。。。 ...

谢谢指导,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rom6脚边不是有个地(usb铁皮焊接定位点),直接一点锡就可以连接地了,飞这么大条线。。。 ...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
1153e的板子也才5块钱。前段儿一下子买了20个专门开卡

网友:
就因为这个链接我也4块钱买了个转接卡

网友(2025-01-21):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正用的上。

网友:
求开卡工具固件

网友:
真魔幻,居然还有这种操作,不能开,反而能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