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也谈美日中三国万用表的表格

楼主(2024-12-19):
以前我提到过万用表四德中的表格,如同人有人格,国有国格。虽然我没玩过很多万用表,但是评测文章也看过不少,想讲一下我对他们表格的理解。

美国人的特点是工作外很随性个性,工作起来非常认真严肃,创造性强。日本人的特点特点是工作内外都很严肃刻板,十分苛刻,善于在原创基础上深造。中国人的特点是工作内外都很随性灵活,讲求短期利益功利化,善于模仿但是却比原创短少。这些文化的特点也反映在设计的表上。

我需要举出来典型的品牌,美国福禄克,日本日置,中国胜利和优利德。

福禄克深谙万用表的实际用途,都是按照产品的实际使用场景进行个性化设计。强调个性并不追求量大而多。明显地分出电工表,电子表,只要你属于具体的某一个领域,就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表。例如,电工测量就是对精细的分辨率不做要求,但是抗干扰,安全抗打。福禄克的表最明显特点就是用料足够,无论是外壳材质,里面的电阻质量,都给你用的超过需要了。美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和日本相反,所以看起来就是有那么一点浪费。也就是这样,你可以信任一个用到破烂的福禄克。

楼主:
可以说从做工上看,美国的只多不少,日本的不多不少,中国的只少不多。

日本人的表在精度上的追求是极致的。他们不像美国表为了减少零件放弃了一部分精度,日本人可以堆满零件达到极致的精度要求。这就是日本的民族性,钻牛角尖。就像当年的零式战斗机,为了追求极度轻巧可以在机身上钻孔 取消防弹钢板,邮箱保护。所以各种强迫症其实更适合买日本表,十分治愈。无奈价格太高了不得不放弃。另外日本人的审美十分另类,远不如美国表的普世,也是我不太喜欢的原因。日本万用表的共同点就是小桥精致,绝不臃肿。构思巧妙,这是在表上倾注了很多心思的结果。美国表相对直来直去,简单快捷。从使用上看就是不必多看说明书的。

所以日本表就代表了一种不顾一切不计成本倾向准确的工匠精神。但是审美劝退。

网友A:
关于指针表,补充几个:

指针万用表是英国 AVOMeter/AVO 发明的,代表特点:双旋钮
美国指针表,经典的 Simpson 260系列
日本指针表,三和 Sanwa 的指针表型式非常多,其中 360系列,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相等或相似的仿制品
英美的以大型、较大表面、粗壮为主。

关于数字表,手持型的经典是福禄克无疑了!
至於在台式数字表中,市场保有量最大,生产期间最久的经典机型应该是 34401A 了,此机型经历了惠普(HP)、安捷伦(Agilent)、到是德(Keysight)三个品牌的时代,自1992年开始生产到2016年12月停产,共经历25个年头,很多 34401A 至今还堪使用,并仍然准确可靠。

网友:
福禄克除了主板,其他壳子、拨盘、按键、屏幕等等东西都是最差的

网友:
美国的只多不少,日本的不多不少,中国的只少不多。精准到位

网友:
中国表感觉全是仿品一个表集成太多东西了有些没啥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从做工上看,美国的只多不少,日本的不多不少,中国的只少不多。

日本人的表在精度上的追求是极致的 ...

这个未免有点绝对化了,仅仅从性能上来说日本表做得比较好的只是直流部分,交流部分拉胯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未免有点绝对化了,仅仅从性能上来说日本表做得比较好的只是直流部分,交流部分拉胯的很。 ...

交流不是万用表的强项,要上示波器

网友:
小日本确实极致,哪怕一个螺丝都不舍得多用,设计用料都是极致的节省,堪堪够用就行。
小日本的仪表基本都不洗板,满板的松香焊油(日吹又说这是为了环保),干燥环境用用可以,潮湿环境容易漏电

网友:
国货用过一些,结论:很难当自强,尿性如此吧。目前也只是随着芯片的高速发展,逼着几个后起之秀品牌功能上面有些紧跟潮流甚至领先了,以前也就几个所谓品牌货如胜利什么仅质量上有些保证而已,那也只是混得过去程度,手感、材质、精度等肯定无法与洋货相比,相信哪怕给它洋货的价格也未必给你相应的东西,因为始终喜欢偷料省料上瘾的。洋货本人不舍得买,只是工作上接触过一两款日置和福禄克,材质上我推崇日货,至少那根表笔线公用了多少年都不会断芯线的不得不服;福表本人不喜欢,可能与它那个保险丝50元的高价抵触了的,再怎么也不过就是一根合金丝加一堆石英砂而已,当我们都是拿美金工资的?表笔线该断还是会断。不过福禄克的点温枪我有仔细研究过激光点的精度问题,几米外都感觉是分毫不差不得不服。仅是个人意见观点,不同勿喷。

楼主:
国产万用表确实搭上了集成主控的快车,外围也越来越容易。但是那设计那做工不是仪表该有的态度。

网友:
相对还是喜欢福禄克的万用表,美国电动工具也好,无奈太贵。

网友(2025-02-16):
一分价钱一分货,都不错

网友:
当中国成为全球最高收入国家的时候,相应高质素的表才会出现,否则你让低收入人群去买高收入人群的表哪是不现实的,现在的国人还想一个铜板辦开来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指针表,补充几个:

指针万用表是英国 AVOMeter/AVO 发明的,代表特点:双旋钮

指针万用表是英国 AVOMeter/AVO 发明的,代表特点:双旋钮

村里的500型指针万用表就是仿制英国的AVOMeter/AVO ?

网友:
一般家用估计也就是几十块的表,买高档表的还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针万用表是英国 AVOMeter/AVO 发明的,代表特点:双旋钮

村里的500型指针万用表就是仿制英国的AVOMete ...

虽然无从考证,但看看早年的历史,应该会有思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0766-1-1.html

网友:
还是根据用途来选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