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6A插座硬插10A插头造成损坏

楼主(2024-12-19):
装修时候空调插座全是16A的,但是三菱AHJ12插头是10A的,硬插也能插上,这次突然就不能用了,估计是插座坏了,拆开看看

铜片已经被挤压变形了

看两个铜片,没变形的那个间隙也明显变宽了,所以结论是,10A的空调并不能插16A的插座,虽然一时能用,其实插上里面也就单边接触,经常插拔还容易导致铜片变型。

网友A:
10A插头的空调还真没见过,我的正一匹空调的是16A插头,难道是小一匹机是10A插头?

网友:
这属于硬插呗?大力出奇迹?嗷....变成了你的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插头的空调还真没见过,我的正一匹空调的是16A插头,难道是小一匹机是10A插头? ...

松下空调1.5匹的都是10安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插头的空调还真没见过,我的正一匹空调的是16A插头,难道是小一匹机是10A插头? ...

我猜是错装了10A的插座,或者水货电工干的活...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A插头的空调还真没见过,我的正一匹空调的是16A插头,难道是小一匹机是10A插头? ...

老空调,23的26的,都是10A插头,更老的35的也有10A插头

网友:
完了我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西门子插座6年了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用料真多啊

网友:
一个萝卜一个坑,不配套怎么行,吸取楼主的教训,下次不会乱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空调,23的26的,都是10A插头,更老的35的也有10A插头

我这几年买的几个空调都是16的,热水器40L的是10A插头,60L的就是16A插头了

网友:
好像没有用到过10A的空调插头的,一直都是16A的插头。

网友:
为什么要用强呢

网友:
修下又能用了

网友:
富士通1.5匹,10安插头

楼主:
很多人奇怪空调怎么会有10A的插头,我用的三菱电机所有插头都是10A的,不管是1匹1.5匹,而2匹是不配插头的

网友:
只能换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多人奇怪空调怎么会有10A的插头,我用的三菱电机所有插头都是10A的,不管是1匹1.5匹,而2匹是不配插头的 ...

空调如果有电辅热的话制热功率绝对会超过2500W,所以要配16A的插头,国产空调配10A的插头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年买的几个空调都是16的,热水器40L的是10A插头,60L的就是16A插头了

对呀,后期空调普遍是16A插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调如果有电辅热的话制热功率绝对会超过2500W,所以要配16A的插头,国产空调配10A的插头很少见 ...

早期一匹空调10A插头很常见,更老的空调连1.5匹的也是10A插头。还有就是现在1.5P空调制热功率一般不会超过2500W,平时实际使用功率在2000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奇怪空调怎么会有10A的插头,我用的三菱电机所有插头都是10A的,不管是1匹1.5匹,而2匹是不配插头的 ...

不奇怪,你看看参数就知道了,其实10A插头也扛得住,尤其是现在能效比普遍都比以前好多了。